程序为什么运行不正常呢?

楼主:
用的STM32F407ZG,这是一段读取按键的程序,程序每次运行到这里不管if条件是等于还是不等于都会进入if语句中运行,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看看?

u16 read_key(void)
{
        u8 key_tmp;
        u16 key_state;

        key_tmp = pcf8574_read_data(I2C8574_RD_IC1);
        key_state |= (u16)(key_tmp << 8);
        key_tmp = pcf8574_read_data(I2C8574_RD_IC2);
        key_state |= (u16)key_tmp ;
        if(key_old_state != key_state)//°′¼ü×′쬷¢éú±ä»ˉ
        {
                if(read_key_num < prevent_shake_num)//·à¶¶6′Î
                {
                        if(key_old1_state !=key_state)//óëéÏò»′Î2é¼ˉμÄ°′¼ü×′ì¬2»í¬£¬ÔòÖØD¼Æêy¡£
                        {
                                read_key_num = 0;
                                key_old1_state = key_state;
                        }
                        else if(key_old1_state == key_state)//óëéÏò»′Î2é¼ˉμÄ°′¼ü×′ì¬Ïàí¬
                        {
                                read_key_num++;
                        }
                }
                else if(read_key_num >= prevent_shake_num)//·à¶¶¶ˉíê±Ï
                {
                        read_key_num = 0;
                        key_old_state = key_state;
                        if(key_state !=0xffff)//μ±°′¼ü×′ì¬Îa°′ÏÂÄ3¼üê±£¬èÏÎaêÇò»′ΰ′¼ü¶ˉ×÷
                        {
                                key_change_flag = 1;
                        }
                }
        }
        else if(key_old_state == key_state)
        {
                read_key_num = 0;
        }
        return(key_old_state);
}

网友:
定义的时候加个赋值试试,u16 key_state=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声明的时候加个赋值试试,u16 key_state=0;

加上赋值确实运行步骤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理?但是程序运行得特别慢了,大约一两秒一个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赋值确实运行步骤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理?但是程序运行得特别慢了,大约一两秒一个循 ...

因为定义的时候没赋值有的单片机值是不固定的,你后面又用的是异或,所以判断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相等

网友:
运行的慢可能跟你的驱动有关,pcf8574_read_data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定义的时候没赋值有的单片机值是不固定的,你后面又用的是异或,所以判断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相等

还是不是很明白,方针单步运行时看key_old1_state 和key_state两个值是相等的,但还是进入 if(key_old1_state !=key_state)这个语句中,不过在key_state声明时赋值为0之后就正常了,运行慢是因为别的原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