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恒流电路,为什么在工作电压小的时候,功耗大

楼主:
不是很理解,图中画圈的话,寻求大佬帮助

网友A:
所谓“工作电压”,当指与三极管集电极联接的那个电阻(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工作电压”加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再加发射极电阻Re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如果负载电阻减小,因恒流,负载电阻两端电压减小,而Re两端电压不变(电流不变),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两端电压必定变大,从而三极管功耗变大(三极管功耗近似等于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乘以恒定的电流,即集电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工作电压”,当指与三极管集电极联接的那个电阻(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工作电压”加三极管集电极- ...

总是觉得负载电压很小,所选的输入电压也应该很小,那么晶体管功耗应该不会很大,看了大佬的解释,感觉自己想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