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103 数码管动态驱动演示

楼主:
MM32F103 数码管动态驱动演示,比较简单,就不多解释了。另外测试了一下96Mhz单片机全速运行的电流,5V时13.5mA左右,3.3V时使用万用表无法测量,应该是表笔的干扰较大,单片机无法正常启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uart_nvi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void LED_display(uint16_t data);
void LED_c(uint16_t data);
void LED_4(void);
void LED_5(void);
void LED_6(void);
uint8_t LED_buffer[4] = { 0xa1 };

int _write(int32_t fd, char* ptr, int32_t len) {
        if (fd == STDOUT_FILENO || fd == STDERR_FILENO) {
                int32_t i = 0;
                while (i < len) {

                        while (UART_GetFlagStatus(UART1, UART_IT_TXIEN) == RESET)
                                ;
                        UART_SendData(UART1, (uint8_t) ptr[i++]);

                }
        }
        return len;
}

uint16_t dis_buffer[3] = { 0 };
int main(void) {
        u8 t = 0;
        u8 len;
        u16 times = 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2 = 0;                                        //点亮LED
//    uart_initwBaudRate(115200u);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nvic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while (1) {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 (UART_RX_STA & 0x8000) {
                        len = UART_RX_STA & 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 your message is \r\n");
                        for (t = 0; t < len; t++) {
                                while (UART_GetFlagStatus(UART1, UART_IT_TXIEN) == RESET)
                                        ;
                                UART_SendData(UART1, (u8) UART_RX_BUF[t]);
                        }
                        printf("\r\n\r\n");         //插入换行
                        UART_RX_STA = 0;
                } else {
                        times++;
                        if (times % 50 == 0) {
                                printf("\r\n Serial port test\r\n");
                                dis_buffer[0] = (times / 50) % 10;
                                dis_buffer[1] = (times / 50) % 10;
                                dis_buffer[2] = (times / 50) % 10;
                                dis_buffer[3] = (times / 50) % 10;
//                  delay_ms(10);
                        }
                        if (times % 200 == 0)
                                printf("please input date\r\n");
                        if (times % 30 == 0)
                                LED2 = !LED2;         //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LED_4();
//                LED_6();
        }
}

void LED_display(uint16_t data) {
        switch (data) {
        case 0:
                led_a = !1;
                led_b = !1;
                led_c = !1;
                led_d = !1;
                led_e = !1;
                led_f = !1;
                led_g = !0;
                led_dp = !0;
                break;
        case 1:
                led_a = !0;
                led_b = !1;
                led_c = !1;
                led_d = !0;
                led_e = !0;
                led_f = !0;
                led_g = !0;
                led_dp = !0;
                break;
        case 2:
                led_a = !1;
                led_b = !1;
                led_c = !0;
                led_d = !1;
                led_e = !1;
                led_f = !0;
                led_g = !1;
                led_dp = !0;
                break;
        case 3:
                led_a = !1;
                led_b = !1;
                led_c = !1;
                led_d = !1;
                led_e = !0;
                led_f = !0;
                led_g = !1;
                led_dp = !0;
                break;
        case 4:
                led_a = !0;
                led_b = !1;
                led_c = !1;
                led_d = !0;
                led_e = !0;
                led_f = !1;
                led_g = !1;
                led_dp = !0;
                break;
        case 5:
                led_a = !1;
                led_b = !0;
                led_c = !1;
                led_d = !1;
                led_e = !0;
                led_f = !1;
                led_g = !1;
                led_dp = !0;
                break;
        case 6:
                led_a = !1;
                led_b = !0;
                led_c = !1;
                led_d = !1;
                led_e = !1;
                led_f = !1;
                led_g = !1;
                led_dp = !0;
                break;
        case 7:
                led_a = !1;
                led_b = !1;
                led_c = !1;
                led_d = !0;
                led_e = !0;
                led_f = !0;
                led_g = !0;
                led_dp = !0;
                break;
        case 8:
                led_a = !1;
                led_b = !1;
                led_c = !1;
                led_d = !1;
                led_e = !1;
                led_f = !1;
                led_g = !1;
                led_dp = !0;
                break;
        case 9:
                led_a = !1;
                led_b = !1;
                led_c = !1;
                led_d = !1;
                led_e = !0;
                led_f = !1;
                led_g = !1;
                led_dp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void LED_c(uint16_t data) {
        switch (data) {
        case 0:
                led_c1 = 0;
                led_c2 = 1;
                led_c3 = 1;
                led_c4 = 1;
                break;
        case 1:
                led_c1 = 1;
                led_c2 = 0;
                led_c3 = 1;
                led_c4 = 1;
                break;
        case 2:
                led_c1 = 1;
                led_c2 = 1;
                led_c3 = 0;
                led_c4 = 1;
                break;

        case 3:
                led_c1 = 1;
                led_c2 = 1;
                led_c3 = 1;
                led_c4 = 0;
                break;
        default:
                led_c1 = 1;
                led_c2 = 1;
                led_c3 = 1;
                led_c4 = 1;
                break;

        }
        return;
}

void LED_4(void)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4; i++) {
                LED_c(i);
                LED_display(dis_buffer[i]);
                delay_ms(2);
        }
//        LED_c(i);
        return;
}

void LED_5(void) {
        int i;
        for (i = 0; i < 1; i++) {
                led_a = !((LED_buffer[0] >> 0) & 0x01);
                delay_ms(2);
                led_b = !((LED_buffer[0] >> 1) & 0x01);
                delay_ms(2);
                led_c = !((LED_buffer[0] >> 2) & 0x01);
                delay_ms(2);
                led_d = !((LED_buffer[0] >> 3) & 0x01);
                delay_ms(2);
                led_e = !((LED_buffer[0] >> 4) & 0x01);
                delay_ms(2);
                led_f = !((LED_buffer[0] >> 5) & 0x01);
                delay_ms(2);
                led_g = !((LED_buffer[0] >> 6) & 0x01);
                delay_ms(2);
        }

}

void LED_6(void)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4; i++) {
                LED_c(i);
//                LED_display(dis_buffer[i]);
                LED_5();
                delay_ms(2);
        }
//        LED_c(i);
        return;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erialworld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u

网友:
欢迎大家来到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天地,一起在EEworld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