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如何判断PCB线路板的好坏

楼主:
随着手机、电子、通讯行业等高速的发展,同时也促使PCB线路板产业量的不断壮大和迅速增长,人们对于元器件的层数、重量、精密度、材料、颜色、可靠性等要求越来越高。那么进行选购的时候如何判断线路板的好坏呢?下面就跟大家详细介绍下。
第一、检测产品是否符合自己产品标准
在选购线路板的时候,大家可以根据其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进行测量检测,看看是否跟自己产品的厚度和规格相符。如果符合要求的话,接下来,大家可以看看线路板的光和颜色。通常情况下爱,外部线路板都是有油墨覆盖的,如果板的颜色不够亮,并且油墨非常少,这样的线路板绝对是不好的。另外,由于线路板的零件比较多,如果焊接不到位的话,零件就会很容易出现脱落的情况,因此在选择的时候,还需要看看其焊缝是否达到了标准。
第二、线路板外观和电气连接是否符合要求
观察线路板的外观之后,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之后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需要重点查看下其电气连接是否符合要求。为了避免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线路发热,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大家对其线宽,线厚以及线距都需要详细了解,看看是否达到了自己所要求的标准。
第三、多方面测试
为了能够使用到优质的线路板,大家还需要对其方方面面进行测试,当然在此之前,大家需要清除,优质的线路板都有哪些优势特点,比如线路板表面的力学性能是否符合安装要求等,了解了这些,在对线路板好坏进行判断的时候就会更加容易。
综上所述,在选购线路板的时候,只要能够牢牢掌握上面这些要点,不仅能从其外观进行辨别,还能够对其性能结构了如指掌,那么找到适合自己使用的线路板还是比较简单的。
来源:网络,如侵删

网友:
这个对电路板选型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生产的时候会有飞针测试的,还要有设计工程师进行性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