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型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做一款产品,一开始芯片选的是STM32F767。
需要接7寸TFT触摸屏,接两路传感器,接电机驱动器,编码器,
4个开关量,两个限位,一个网口,以后还要接打印机。
就这么多。老板说太贵,想找一款替代芯片。不知道F4行不行。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只说硬件是不够的,每个硬件都应该有指标,比如开关量,如果用光藕加继电器那没问题,开销基本可以忽略了,因为继电器动作非常慢,实时控制很容易,如果io口直接输出要求相应时间很短那就不好说了,其它的硬件也是一样...
网口和液晶屏这块儿代码会很多...

网友:
io口直接输出要求相应时间不短,其他要求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网友:
除了基本的IO控制,还要考虑程序实现的功能。就你目前罗列的功能我觉得F429就能满足,2M的flash空间只要不是很复杂的应用基本可以放的下。
之前我有做过F429+7寸触摸屏,跑freertos+emwin。

网友:
全志的,里面什么都集成了,本身做显示器驱动的,一切想要的元素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