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想设计一款智能锁,寻找能保证安全的芯片,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楼主:
我司想设计一款智能锁,寻找能保证安全的芯片,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A:
1) 芯片安全是占一方面吧
2) 机构也要好好考虑
3) 电磁性也要考虑,比如给一个强磁干扰,所有系统,失灵,还是game over
4) 系统的稳定与冗余也要考虑,如果一断电,就开不发门,频繁断电,系统就挂了就down机了,也是不行的
5) 还有通信的安全性,比如,你用蓝牙,用wifi或射频,怎么防止第三方抓包,怎么防止复制射频卡,这些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6) 考虑的东西太多了,算了,我是门外汉,瞎出主意,看看就好

网友B:
看你需要哪些功能了,如果是蓝牙智能锁不复杂的话用CC2640R2F就可以了,网上资料也挺多的。

miniminimin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芯片安全是占一方面吧
2) 机构也要好好考虑
3) 电磁性也要考虑,比如给一个强磁干扰,所有系统,失 ...

版主大人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能锁,是要保护程序,还是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能和后台进行安全认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需要哪些功能了,如果是蓝牙智能锁不复杂的话用CC2640R2F就可以了,网上资料也挺多的。

好的,抽空我看一下去,谢谢解答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AES算法挺安全的,个人觉得不错

miniminimin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非对称算法是什么?不对称的算法?感觉奇怪

网友:
。。。不是,算法加解密需要一组核心数据,专业叫密钥,加密密钥解密密钥如果都是同一组,则对称算法;如果不同就是非对称算法了

114w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主威武,强烈支持……

邓女士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哪种更加安全些

网友:
哦,那哪种数据量小呢?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什么好的芯片可推荐的吗?以前只用过AES

miniminimin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非对称算法芯片都挺大的,几十个引脚,想用些小封装的,有什么选择

有sop8的啊,我用过LKT品牌的,功耗也不大

网友:
真的有这么小的,我了解一下。需要硬件处理器,SOP8能实现吗?

114w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灵动微有专门针对智能锁的单片机MCU方案可以考虑一下哦~~

邓女士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CYPRESS POSC6BLE, 双核MCU,指纹直接跑M4里面,数据存MCU, 内置硬件加密,安全可靠,业界28nm 工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