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3开关电路

楼主:
在网上找的CD4013按键开关电路,把pnp换成了P沟道场效应MOS管AOD417,按图中标注接的引脚,接12v电源,输出电压一直是3.4v,按键也没反应,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接上12V直流电源后,电压表接Q端,反复按键,看看Q端电平是否有变化(变化范围应该接近电源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12V直流电源后,电压表接Q端,反复按键,看看Q端电平是否有变化(变化范围应该接近电源范围)。
没有变化,用下面的电路,接12v直流电源,Q端一直是10.9v,反复按键,电平没有变化

网友:
改用PMOS的话,栅极应该要加上拉电阻吧?也就是在GS之间,起个偏置作用。

网友:
没有变化,删掉MOS管,用下面的电路,接12v直流电源,Q端一直是10.9v,反复按键,电平没有变化

网友:
删掉MOS管,用下面电路,Q端一直输出10.9v,反复按键,Q端电平没变化。是芯片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