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3BM 贴在PCB板上双色轻触开关(红绿色)出现不能双色翻转.

楼主:
你好 请问下大神们  问下  CD4013BM   在面包板上将脚掰成直插测试,一个双色轻触开关(红绿色)能正常工作,当将元件贴片一个电路设计与面包测试板一样电路设计的PCB板  贴上去后   双色轻触开关(红绿色)出现不能双色翻转.求大神们帮我解释解释

网友A:
如果电路图和BOM都是一样的话,1,电路板画错了;2,电路板做坏了;3,元件焊错或虚焊。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各个关键点的电平状态应该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图和BOM都是一样的话,1,电路板画错了;2,电路板做坏了;3,元件焊错或虚焊。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各 ...

Hi  你好  测过芯片 例如CD4013BM  芯片发送信号设计是 1ms 时间.在板上就发送1ms的时间,很快就闪过去,如果要加长时间需要加什么芯片好?

网友A:
这1ms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4013一般作为翻转触发器使用的话,就是按一下按键形成一个触发脉冲,4013的输出脚状态翻转并保持到下一次按键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1ms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4013一般作为翻转触发器使用的话,就是按一下按键形成一个触发脉冲,4013的输出 ...

好的  十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