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QMC5883L地磁模块

楼主(2018-11-02):
自己做QMC5883L地磁模块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块地磁模块,原理图是按照数据手册和现成模块来的,焊接好之后,配置寄存器读写成功,但是读取三轴地磁数值时,读取不到,读取基本为0,请问这是因为什么?是焊接的原因?

网友:
原理图是按照数据手册和现成模块来的,,,
好好检查一下,是否与硬件电路有关系
软件设置合理有关
检查连接接口定义是否正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