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实现电流滞环PWM

楼主:
求助,哪位大神能提供一种在STM32上实现电流滞环PWM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明白,为啥要滞环呀,pwm是连续调整又不是开关量

网友:
不简单的事情,你一句话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为啥要滞环呀,pwm是连续调整又不是开关量

电流滞环PWM就是一种根据实际电流与指令电流偏差量进行滞环控制的方法,可以使得实际电流跟踪指令电流,是电机控制中一种常用的控制方法,STM32怎么实现滞环控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滞环PWM就是一种根据实际电流与指令电流偏差量进行滞环控制的方法,可以使得实际电流跟踪指令电流, ...

你希望加滞环能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