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机和乘客对打事件,讨论无人驾驶的重要性

楼主:
重庆大巴的事件原因出来了。是因为乘客和司机对打,没把方向盘,结果造成了悲剧。
此前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好多种。有司机睡着的,司机看手机的。

我觉得无人驾驶汽车意义不大,辅助驾驶是不是以后可以大有作为?
通过AI判断汽车处于危险状态下,紧急调用控制系统对汽车进行控制,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大家说说,我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A:
正真的能实现无人驾驶的话是最好的,这样每个车都按照规则来开,再也不会堵车了

网友:
现在各大汽车厂家都在往无人驾驶这块去投入研发。现在高端点的车子都会在遇到紧急情况自控,如果公交车上也有这个功能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故了。

网友:
这主意太馊了

网友B:
其实公共交通实现无人驾驶,应该可以最先实现,原因如下:
1) 公共交通,路线单一,甚至可以划分固定路线
2)公共交通,时间固定,停靠位置固定
3) 公共交通速度不一定要快,这对于控制来说会更容易实现
4) 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看大厂的实力了,我只能搞点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开发,高端的东西,没机会理入那个圈

网友:
大数据时代,仔细分析特斯拉的万车年死亡率再说无人驾驶的安全性吧

网友:
问题在于,现在的AI自动驾驶技术靠谱么?离靠谱有多远?

网友:
就目前而言,恰恰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真的能实现无人驾驶的话是最好的,这样每个车都按照规则来开,再也不会堵车了

遵守规则可以减少因主观违规造成的拥堵,但解决不了因车辆密度过高造成的拥堵,二者性质不同。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密度过高,违规只是更加劣化了问题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公共交通实现无人驾驶,应该可以最先实现,原因如下:
1) 公共交通,路线单一,甚至可以划分固定路线 ...

分析不成立,所以结论反了。
虽然公交的路线、发车时间甚至速度都相对其它车辆更为固定或变化率更低,但并不会因此避免或减少路上的突发状况,这是AI自动驾驶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公交车辆载人多,本身更容易出现突发状况,加上公交车辆在变道方面也会比常规车辆更频繁,又不能改变行驶路线,所以与小车对比,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因此对自动驾驶的要求反而更高。

网友:
这属于突发事件,无人驾驶应该有预判应对方案

网友:
无人驾驶也会出车祸的,新闻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不成立,所以结论反了。
虽然公交的路线、发车时间甚至速度都相对其它车辆更为固定或变化率更低,但 ...

主要看第4点

网友:
前提是大家都遵守规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公共交通实现无人驾驶,应该可以最先实现,原因如下:
1) 公共交通,路线单一,甚至可以划分固定路线 ...

假如现在出现“无人驾驶公交”,你敢坐上去吗?又有多少人会上车?

网友E:
公交方面,条件成熟全部轨道交通怎么样?私家车就另当别论了!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现在出现“无人驾驶公交”,你敢坐上去吗?又有多少人会上车?

其实飞机、火车实际都是无人驾驶的,不是一样有人坐?
无人驾驶并不代表一定没有人看着。也可以说是在一定条件下打开自动巡航功能,人可以随时进行干预。

网友:
还是别  可以在司机那块搞个安全防护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现在出现“无人驾驶公交”,你敢坐上去吗?又有多少人会上车?

如果路线固定且封闭,无人驾驶早就有了,比如地铁。现在的一些最新地铁列车都已实现全自动驾驶,但依然会配一名“监察员”,以便应对突发事件和解决设备故障。至于市区普通公路上的无人驾驶公交车,只会在AI技术大量用于小车之后才会逐渐应用。常规城市路面的公交车对AI自动驾驶技术的要求比小车高得多,就是人来驾驶,公交车的驾照也是门槛最高的A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交方面,条件成熟全部轨道交通怎么样?私家车就另当别论了!

封闭的轨道公共交通比如地铁已经有全自动驾驶了,但一般城市路面轨道化并不现实,早期的有轨电车除了极少刻意保留的之外,早已全部淘汰。基于一般路面的轨道交通最大问题是对其它车辆和行人构成障碍,这也是有轨电车被淘汰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