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的散问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图示的运放起到什么作用,或者属于哪一类运放
若去掉电感L,它和个积分放大器电路很像,只是输入端不一样
是不是因为L是寄生电感,必须要考虑到的
或者就是把LC谐振电路加在了运放上?

网友:
“图示的运放起到什么作用,或者属于哪一类运放”
没什么作用,仅仅是在教学中有用。

网友:
“或者就是把LC谐振电路加在了运放上?”
就是把LC并联谐振电路加在了运放的反馈回路中。

网友:
这个电路,是21ic的模拟电路版面上HWM用于说明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的一个电路。电路是正确的,分析也是正确的,但实际应用中不会使用这样的电路。这个电路,只对反馈放大器的学习有用。

网友:
“图示的运放起到什么作用,或者属于哪一类运放” ,这个电路主要是高频反馈。

网友:
要理解此电路,只看同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等等是不够的。建议看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中滤波器电路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示的运放起到什么作用,或者属于哪一类运放” ,这个电路主要是高频反馈。

高频反馈,也没有这么办的。
电感是最难弄的元件,体积大,容易受干扰,价格高。在小信号电路中能不用就别用电感。此电路使用电感,仅仅是为了说明这种反馈的作用。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仅仅是在教学中有用。

网友:
此电路中的电感,完全可以使用电容,改变反馈电路,就可以用电容实现使用电感完全一样的特性。当然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到讨论滤波器电路时才会涉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频反馈,也没有这么办的。
电感是最难弄的元件,体积大,容易受干扰,价格高。在小信号电路中能不用就 ...

看到您说小信号,这就多问一句,对于小信号的反应就是幅值小(但这个也是相对的,不同电路也不一样),想知道还有什么更多的解释,在网上搜索的结果,还说到了线性,非线性,静态工作点和动态工作点上面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您说小信号,这就多问一句,对于小信号的反应就是幅值小(但这个也是相对的,不同电路也不一样),想 ...

小信号的确与线性和非线性有很大关系。
通常我们把系统能够保持线性(至少是非线性很小以致于可以忽略)的信号幅度称为小信号,对应地,不能保持线性的信号幅度称为大信号。
和静态工作点也有关系。一般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保持线性工作的范围越大越好。静态工作点合适,就可以得到较大的线性工作范围,反之线性工作范围就比较小,甚至完全不能线性工作。所以静态工作点需要调整以保证线性工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您说小信号,这就多问一句,对于小信号的反应就是幅值小(但这个也是相对的,不同电路也不一样),想 ...

小信号的概念相当重要。首帖那图,HWM使用了波特图,使用了尼奎斯特曲线,使用了拉氏变换,谈到了反馈的稳定性……使用这些的前提是系统为线性。如果系统不是线性的,这些工具都不能使用,而要使用更复杂的分析方法。所以这些分析,都是小信号分析,对大信号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的确与线性和非线性有很大关系。
通常我们把系统能够保持线性(至少是非线性很小以致于可以忽略)的 ...

关系真是千丝万缕  又要去恶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的确与线性和非线性有很大关系。
通常我们把系统能够保持线性(至少是非线性很小以致于可以忽略)的 ...

线性最简单的理解可以看成,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是呈现直线的,比如电压和电流的伏安特性(电阻不变情况下)
这里说的小信号的线性,也可以这样类似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性最简单的理解可以看成,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是呈现直线的,比如电压和电流的伏安特性(电阻不变情况下) ...

线性最简单的理解可以看成,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是呈现直线的……这里说的小信号的线性,也可以这样类似理解?

正是如此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线性最简单的理解可以看成,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是呈现直线的,比如电压和电流的伏安特性(电阻不变情况下) ...

这几幅图,有助于直观理解小信号和大信号的区别。

二极管大信号

二极管中信号

二极管小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线性最简单的理解可以看成,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是呈现直线的,比如电压和电流的伏安特性(电阻不变情况下) ...

第一幅图,输入信号幅度为10V(峰值),正半周期二极管两端电压几乎没有了,失真度40%。
第二幅图,输入信号幅度为400mV,二极管两端电压波形正半周期圆钝,负半周期尖锐,失真度6%。
第四幅图,输入信号幅度50mV,波形看上去相当好,接近正弦,失真度0.015%。

网友:
“或者就是把LC谐振电路加在了运放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输入信号幅度为10V(峰值),正半周期二极管两端电压几乎没有了,失真度40%。
第二幅图,输入 ...

哇塞,如果是小信号的情况,是怎么体现出线性关系的呢?因为输出是一个完美的正弦信号

还有就是输入电压从高到低不一样,失真度不一样,是不是因为电力电子器件,这里是二极管,它是非线性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塞,如果是小信号的情况,是怎么体现出线性关系的呢?因为输出是一个完美的正弦信号

还有就是输入电 ...

“如果是小信号的情况,是怎么体现出线性关系的呢?”

根据两条波形曲线(自变量是时间,两个函数分别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可以得到输出-输入特性曲线(自变量是输入电压,函数是输出电压),看看输出与输入之间是否线性关系或者接近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塞,如果是小信号的情况,是怎么体现出线性关系的呢?因为输出是一个完美的正弦信号

还有就是输入电 ...

输入电压从高到低不一样,失真度不一样,是不是因为电力电子器件,这里是二极管,它是非线性元件?

二极管当然是典型的非线性器件,二极管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条曲线(接近指数曲线)。但是,若是截取指数曲线非常狭窄的一段,这一小段看上去也相当接近直线。“非常狭窄”就是信号比较小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塞,如果是小信号的情况,是怎么体现出线性关系的呢?因为输出是一个完美的正弦信号

还有就是输入电 ...

从数学上说,非线性曲线(函数)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是所有的曲线截取一小段,这一小段都可以接近直线。不过这样的“病态”曲线实际上见不到,只存在于数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信号的情况,是怎么体现出线性关系的呢?”

根据两条波形曲线(自变量是时间,两个函数分别 ...

没有明白呢,既是是第三个小信号的图,也只是说明二极管输出的电压呈现完美正弦,几乎不失真,不明白哪儿体现了线性,难道是,它上面任何一点,都和输入电压波形上,相对应的点成比例关系?

图一为什么失真率那么高呢?10v输入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明白呢,既是是第三个小信号的图,也只是说明二极管输出的电压呈现完美正弦,几乎不失真,不明白哪儿 ...

“难道是,它上面任何一点,都和输入电压波形上,相对应的点成比例关系?”

理解错误。
是“它上面任意两点之差,都和输入电压波形上相对应的两点之差,成比例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它上面任何一点,都和输入电压波形上,相对应的点成比例关系?”

理解错误。
是“它上面任 ...

啊,到这儿怎么变成做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到这儿怎么变成做差了?

我们不计算Vo(瞬时值)与Vi(瞬时值)之比,而是计算ΔVo与ΔVi之比。ΔVo的意思,就是Vo的增量,亦即(时间上)后一个Vo与前一个Vo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明白呢,既是是第三个小信号的图,也只是说明二极管输出的电压呈现完美正弦,几乎不失真,不明白哪儿 ...

“图一为什么失真率那么高呢?10v输入的话”
因为幅度大了嘛。幅度大,一条弯曲的曲线就不能看成是直线了。但把弯曲的曲线截出很短很短的一段,这一小段就可以近似看成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幅图,有助于直观理解小信号和大信号的区别。

二极管大信号

二极管中信号

二极管小信号 ...

看到这个图,结合您说的设置静态工作点,来提高线性度(小信号的范围),我想到经常可以看到给三极管来设置静态工作点,是不是通过IBQ、ICQ、UCEQ这三个参数,来决定外围电源和外围电阻电容的数值,从而确定静态工作点Q?(下图是一个常见的设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图,结合您说的设置静态工作点,来提高线性度(小信号的范围),我想到经常可以看到给三极管来设 ...

这是根据直流负载线决定静态工作点的图,目的是使接近线性的工作区域尽量大一些(实际上此时已经不能算是小信号了,因为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在变化)。
若是电容耦合放大器,后级输入电阻又不是非常高,在此图上应该画出交流负载线(与直流负载线不重合),根据交流负载线决定静态工作点。只有后级输入电阻非常大时才可以用直流负载线代替交流负载线来决定静态工作点(后级输入电阻非常大时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几乎重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图,结合您说的设置静态工作点,来提高线性度(小信号的范围),我想到经常可以看到给三极管来设 ...

比较早的模拟电路教材,此图是必讲的,而且是重点。但后来好像先讲抽象的放大器,这部分就放到了抽象放大器的后面。现在的教材我不是很熟悉,可能不大讲静态工作点的设置了。
但是,工作点的设置,对功率放大器(包括低频和高频)很重要。某些教材是把小信号放大器和大信号放大器分开讲的。例如谢嘉奎主编《电子线路》就分成“线性部分”和“非线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早的模拟电路教材,此图是必讲的,而且是重点。但后来好像先讲抽象的放大器,这部分就放到了抽象放大 ...

行嘞,又要看书补习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早的模拟电路教材,此图是必讲的,而且是重点。但后来好像先讲抽象的放大器,这部分就放到了抽象放大 ...

刚才才看到您在本帖的的这条回复

“二极管当然是典型的非线性器件,二极管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条曲线(接近指数曲线)。但是,若是截取指数曲线非常狭窄的一段,这一小段看上去也相当接近直线。“非常狭窄”就是信号比较小的意思吧?”

既然二极管都是典型的非线器件,流过它两端的压流呈指数曲线,弯曲着上升
那为什么在平时分析模拟电路时,即使大电压、大电流通过它(或者其他功率开关器件)时,我们并没有按照
非线的器件来分析,而是当作理想器件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才看到您在本帖的的这条回复

“二极管当然是典型的非线性器件,二极管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不是线 ...

大电流情况下,从来没有把二极管当做理想器件,而是采用简化模型。
最简模型,是认为二极管正向电阻为零,反向电阻无穷大。这是用负半横轴和正半纵轴来代替指数曲线。
其次的简化模型,是考虑到正向压降,通常认为二极管(硅材料)正向压降0.7V。这是用横轴和纵轴偏移0.7V的一条直线来代替指数曲线。
再复杂一点,用横轴和一条倾斜直线来代替指数曲线。倾斜直线体现了电阻成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情况下,从来没有把二极管当做理想器件,而是采用简化模型。
最简模型,是认为二极管正向电阻为零 ...

最简模型,是认为二极管正向电阻为零,反向电阻无穷大。这是用负半横轴和正半纵轴来代替指数曲线。

负半横轴和正半纵轴 代替 指数曲线 ,不明白怎么实现这个算法的
不也是通过一个个(X、Y)坐标画出的轨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模型,是认为二极管正向电阻为零,反向电阻无穷大。这是用负半横轴和正半纵轴来代替指数曲线。

负 ...

负半横轴和正半纵轴 代替 指数曲线 ,不明白怎么实现这个算法的
直接看图,比较清楚。第一幅是二极管正向曲线(实测),第二、三、四幅分别是用折线近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模型,是认为二极管正向电阻为零,反向电阻无穷大。这是用负半横轴和正半纵轴来代替指数曲线。

负 ...

本质上,这些简化都是用两段折线来代替曲线。当然,代替之后的误差各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这些简化都是用两段折线来代替曲线。当然,代替之后的误差各有不同。

哦哦,来了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