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体验了一次i方程式赛车i,想问问赛车上的设备有什么特殊的吗?

楼主:
赛车大概长这个样子,我看过不少F1赛车的讲解,上面说F1车上有8000多个零件,组装起来才能成为一台F1赛车,耗时要花1周,那么普通的方程式赛车上有什么特殊的设备吗,有了解的人告知一下吗?

网友A:
如果楼主所指为电子设备,方程式赛车车载的电子设备与常规车辆有很大不同。常规车辆主要是为解决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等,而方程式赛车主要是考虑车辆关键部件的监控,以便及时更换,确保车辆的性能和安全,目的和手段与常规车辆截然不同。总的来说,方程式赛车的车载电子设备远少于常规车辆,只有拉力赛车和公路赛车与常规车辆的车载设备类似,其中拉力赛车还要加装专门的通迅电台。就执行的标准而言,赛车有自己的标准,由级别而定,因生产商很少,几乎是个别厂家根据具体车型做专门适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所指为电子设备,方程式赛车车载的电子设备与常规车辆有很大不同。常规车辆主要是为解决安全性、舒 ...

回答的很全面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