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入CAD时出现超过PCB区域怎么办

楼主:
AD10导入CAD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怎么办?

导入的文件并不完全包含在有效的PCB区域(100inch*100inch)中,因此将相应的移动

为了精确的导入位置,并防止在将来出现此警告,请在前一个对话框的“Locate AutoCAD(0,0)”选项中修改“Locate AutoCAD(0,0)”。

网友A:
导入的是英制单位的文件?
“有效的PCB区域(100inch*100inch)”

网友:
试试CAD的DXF
这种文件出错率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CAD的DXF
这种文件出错率较低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是英制单位的文件?
“有效的PCB区域(100inch*100inch)”

单位是mm的

网友A:
“AD10导入CAD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怎么办?”
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0导入CAD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怎么办?”
图在哪里

你微信多少,我加你微信,这个网页,我上不了图

网友:
应该还是CAD格式问题,Altium designer14开始,CAD版本支持到了CAD2014 dwg dxf也不再区分。楼主用AD10就要要给你dxf格式

网友:
CAD保存了2000DXF格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