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PS65090 电源管理芯片选型的疑问

楼主:
问题1:
TI 工程师您好!最近在做一个便携式仪器,对电源管理芯片的选型上有点晕,请指导一下,谢谢!TPS65090 从功能上是满足要求,就电路有点复杂,有没有简化一点的型号请推荐一下

问题描述:

最近在做一个便携式仪器,对电源管理芯片的选型上有点晕,请指导一下,谢谢!TPS65090 从功能上是满足要求,就电路有点复杂,有没有简化一点的型号请推荐一下:对电源管理需求如下

一颗电池电源管理芯片集成的功能需求:
1、采用12VDC电源适配器供电,配置7.4V 10AH大容量聚合物锂电电池。芯片(PMU)应满足大容量电池的充电,保护,和供电路径智能管理。自动或默认配置就能正常工作,不需要用户去干预。
2、芯片(PMU)具备单按键开关机,复位功能。
3、芯片(PMU)具备常用供现在ARM

公司正在进行基于ARM A9 双核处理设计一款便携式电力仪表的研制,想用AXPXXX做仪表的为电池电源管理芯片,基本要求是电源适配器的供电是12V,采用7.4的10AH大容量聚合物锂电池,前端调理电路的供电有12V,-5V ,+5V,ARM供电是3.3V(1.5A P-P),外设功能芯片供电有逻辑电路,USB ,HDMI ,LCD屏的,+5V,+1.8V,+1.0等,外设和前端的供可以根据要求控制开启和关闭。
系统平台是LINUX,能提系统下的驱动文件和使用说明,技术支持等。有封装库,电路DOM源文件就更方便了。
请推荐一下,一款 成熟,长期供货稳定,性能可靠。

TI 专家答复:采用PMIC其实相对简单,你可以在PMIC中选择更为合适的,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针对哪个处理器设计的。
如果TPS65090在控制和电压上都是可取的,或已经是最合适的方案了。

没有更合适的,只好这样了,部分不用罢了,只是这是封装,是当QFN呢还当FPGA,在产品化的焊接上不是太方便。

更多回答》》》》》》

问题2
tps65090A的VFET输出问题在利用tps65090A时,发现只有VFET6可以正常工作,而VFET2和VFET7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望指点说明,谢谢!
问题补充:INFET_n的输入电压是正常的,望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帮忙指点一下

回答:这些FET都有自己对应的enable寄存器,去看看这些寄存器是否使能

还有一些overcurrent和timer out寄存器,也去看看,是否有报错
更多回答》》》》》》

网友:
tps65090A时,发现只有VFET6可以正常工作,十有八九是FET都有自己对应的enable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