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EMS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LED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惈閸ㄥ倿鏌涢锝嗙缂佺姵婢橀埞鎴︽偐鐎圭姴顥濈紓浣哄С閸楁娊寮诲☉妯锋斀闁告洦鍋勬慨宥夋⒑缂佹ê绗掗柨鏇ㄤ邯瀵濡搁埡鍌氫簽闂佺ǹ鏈粙鎴︻敂閿燂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閸涘﹥鍙忓ù鍏兼綑閸ㄥ倻鎲搁悧鍫濈瑲闁稿顦甸弻鏇$疀鐎n亖鍋撻弴鐘电焼闁告劦鍠楅悡娆愩亜閺嵮勵棞闁告碍锕㈡俊鑸靛緞鐎Q勫濠电偠鎻徊鎸庣仚濡炪們鍎辩换姗€寮诲☉姘e亾閿濆簼绨绘い蹇e幘閳ь剝顫夊ú姗€宕濋弽顓勫洭鎮ч崼鐔峰妳闂佹寧绻傚ú銊╁汲閵夆晜鈷掑ù锝囧劋閸も偓婵犫拃鍛珪闁告帗甯¢、娑㈡倷閼碱剨绱遍梺璇插嚱缂嶅棝宕板Δ鍛亗闁靛鏅滈悡鐔兼煛閸モ晛浠滈柍褜鍓欏﹢閬嶅焵椤掍胶鍟查柟鍑ゆ嫹

分享高手对TMS320F28335的ADC详解
fish001
fish001

网友A(2018-11-04):
分享高手对TMS320F28335的ADC详解
TMS320F28335内部包含12位AD转换器,其功能有:
具有内置(采样保持)S/H的12位ADC内核
模拟输入:0.0V至3.0V(高于3.0V的电压产生满刻度转换结果)。
快速转换率:在25MHzADC时钟12.5MSPS上时高达80ns
16个专用ADC通道。
每次采样/保持都有复用的8通道
自动定序功能在单次会话中可提供多达16次“自动转换”。可将每次转换编程为选择16个输入信道中的任何一个。
序列发生器可运行为2个独立的8态序列发生器,或作为1个较大的16态序列发生器(即2个级联的8态序列发生器)。
用于存储转换值的16个结果寄存器(可分别寻址)
– 输入模拟电压的数值源自:
当input<0时:digital value =0;
当0
当input>3.0时:digital value =4095;
作为转换开始(SOC)序列源的多个触发器
– S/W-软件立即启动
– ePWMM转换开始
– XINT2ADC转换开始
灵活的中断控制允许每个序列结束(EOS) 或每个其它EOS上的中断请求。
序列发生器可运行于“启/停”模式,从而实现多个“时序触发器”同步转换。
SOCA和SOCB触发器可独立运行在双序列发生器模式中。
采样保持(S/H)采集时间窗口具有独立的预分频控制。
要获得指定的ADC精度,正确的电路板布局非常关键。为尽可能达到最佳效果,引入ADCIN引脚的走线不应太靠近数字信号通道。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数字线路上因ADC输入耦合而产生的开关噪声。而且,适当的隔离技术必须被用来将数字电源从ADC模块电源引脚(VDD1A18,VDD2A18,VDDA2,VDDAIO)上隔离。
ADC未被使用,ADC连接
建议保持针对模拟电源引脚的连接,即便在ADC未被使用时也是如此。下面总结了如果ADC未在应用中使用,应该如何连接ADC引脚:
? VDD1A18/VDD2A18-连接至VDD
? VDDA2,VDDAIO-连接至VDDIO
? VSS1AGND/VSS2AGND,VSSA2,VSSAIO-连接至VSS
? ADCLO-连接至VSS
? ADCREFIN-连接至VSS
? ADCREFP/ADCREFM-连接一个100nF电容器至VSS
? ADCRESEXT-连接一个20k?电阻器(非常松散的耐受)至VSS。
? ADCINAn,ADCINBn-连接至VSS
当ADC未被使用时,为了达到节能的目的,请确保到ADC模块的时钟未被打开。
当在一个应用中使用ADC模块时,未使用的ADC输入引脚应被连接至模拟接地(VSS1AGND/VSS2AGND)
ADC头文件与寄存器对应解读:
struct ADCTRL1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rsvd1:4; // 3:0 reserved
Uint16 SEQ_CASC:1; // 4 Cascaded sequencer mode 级联序列模式
Uint16 SEQ_OVRD:1; // 5 Sequencer override 序列发生器覆盖
Uint16 CONT_RUN:1; // 6 Continuous run 连续运行模式
Uint16 CPS:1; // 7 ADC core clock pre-scalar ADC核心时钟分频
Uint16 ACQ_PS:4; // 11:8 Acquisition window size采集窗口大小
Uint16 SUSMOD:2; // 13:12 Emulation suspend mode仿真挂起模式
Uint16 RESET:1; // 14 ADC reset ADC复位
Uint16 rsvd2:1; // 15 reserved 保留
};
下面的联合体主要是为了解决对这个寄存器的控制,可以是整体赋值液可以是一位一位的赋值。
union ADCTRL1_REG {
Uint16 all;
struct ADCTRL1_BITS bit;
};
struct ADCTRL2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EPWM_SOCB_SEQ2:1; // 0 EPWM compare B SOC mask for SEQ2 增强PWM比较器B作为SEQ2的启动转换标志
Uint16 rsvd1:1; // 1 reserved
Uint16 INT_MOD_SEQ2:1; // 2 SEQ2 Interrupt mode SEQ2终端模式
Uint16 INT_ENA_SEQ2:1; // 3 SEQ2 Interrupt enable SEQ2中断使能
Uint16 rsvd2:1; // 4 reserved
Uint16 SOC_SEQ2:1; // 5 Start of conversion for SEQ2 启动SEQ2转换
Uint16 RST_SEQ2:1; // 6 Reset SEQ2 SEQ2复位
Uint16 EXT_SOC_SEQ1:1; // 7 External start of conversion for SEQ1 序列1的外部转换启动
Uint16 EPWM_SOCA_SEQ1:1; // 8 EPWM compare B SOC mask for SEQ1
Uint16 rsvd3:1; // 9 reserved
Uint16 INT_MOD_SEQ1:1; // 10 SEQ1 Interrupt mode
Uint16 INT_ENA_SEQ1:1; // 11 SEQ1 Interrupt enable
Uint16 rsvd4:1; // 12 reserved
Uint16 SOC_SEQ1:1; // 13 Start of conversion trigger for SEQ1
Uint16 RST_SEQ1:1; // 14 Restart sequencer 1
Uint16 EPWM_SOCB_SEQ:1; // 15 EPWM compare B SOC enable
};
struct ADCASEQSR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SEQ1_STATE:4; // 3:0 SEQ1 state 序列1的状态
Uint16 SEQ2_STATE:3; // 6:4 SEQ2 state 序列2的状态
Uint16 rsvd1:1; // 7 reserved
Uint16 SEQ_CNTR:4; // 11:8 Sequencing counter status 序列计数器状态
Uint16 rsvd2:4; // 15:12 reserved
};
ADC最大转换信道数寄存器
struct ADCMAXCONV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MAX_CONV1:4; // 3:0 Max number of conversions 序列1最大转换通道数
Uint16 MAX_CONV2:3; // 6:4 Max number of conversions 序列2最大转换通道数
Uint16 rsvd1:9; // 15:7 reserved
};
ADC信道选择排序控制寄存器
SEQ1只能使用ADCCHSELSEQ1和ADCCHSELSEQ2;AEQ2只能使用ADCCHSELSEQ3和ADCCHSELSEQ4
struct ADCCHSELSEQ1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00: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00
Uint16 CONV01: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01
Uint16 CONV02: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02
Uint16 CONV03: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03
};
struct ADCCHSELSEQ2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04: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04
Uint16 CONV05: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05
Uint16 CONV06: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06
Uint16 CONV07: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07
};
struct ADCCHSELSEQ3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08: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08
Uint16 CONV09: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09
Uint16 CONV10: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10
Uint16 CONV11: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11
};
struct ADCCHSELSEQ4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12: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12
Uint16 CONV13: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13
Uint16 CONV14: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14
Uint16 CONV15: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15
};
控制寄存器3
struct ADCTRL3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SMODE_SEL:1; // 0 Sampling mode select 采样模式选择
Uint16 ADCCLKPS:4; // 4:1 ADC core clock divider ADC时钟分频器
Uint16 ADCPWDN:1; // 5 ADC powerdown ADC断电???
Uint16 ADCBGRFDN:2; // 7:6 ADC bandgap/ref power down ADC参考/带隙断电 ???
Uint16 rsvd1:8; // 15:8 reserved
};
状态寄存器
struct ADCST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INT_SEQ1:1; // 0 SEQ1 Interrupt flag 序列1中断标志
Uint16 INT_SEQ2:1; // 1 SEQ2 Interrupt flag 序列2中断标志
Uint16 SEQ1_BSY:1; // 2 SEQ1 busy status 序列1忙标志
Uint16 SEQ2_BSY:1; // 3 SEQ2 busy status 序列2忙标志
Uint16 INT_SEQ1_CLR:1; // 4 SEQ1 Interrupt clear 清除序列1中断标志
Uint16 INT_SEQ2_CLR:1; // 5 SEQ2 Interrupt clear 清除序列2中断标志
Uint16 EOS_BUF1:1; // 6 End of sequence buffer1 序列缓冲器1结束
Uint16 EOS_BUF2:1; // 7 End of sequence buffer2
Uint16 rsvd1:8; // 15:8 reserved
};
struct ADCREFSEL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rsvd1:14; // 13:0 reserved
Uint16 REF_SEL:2; // 15:14 Reference select 参考选择???
};
struct ADCOFFTRIM_BITS{ // bits description
int16 OFFSET_TRIM:9; // 8:0 Offset Trim 偏移微调???
Uint16 rsvd1:7; // 15:9 reserved
};
ADC寄存器
struct ADC_REGS {
union ADCTRL1_REG ADCTRL1; // ADC Control 1
union ADCTRL2_REG ADCTRL2; // ADC Control 2
union ADCMAXCONV_REG ADCMAXCONV; // Max conversions
union ADCCHSELSEQ1_REG ADCCHSELSEQ1; // Channel select sequencing control 1
union ADCCHSELSEQ2_REG ADCCHSELSEQ2; // Channel select sequencing control 2
union ADCCHSELSEQ3_REG ADCCHSELSEQ3; // Channel select sequencing control 3
union ADCCHSELSEQ4_REG ADCCHSELSEQ4; // Channel select sequencing control 4
union ADCASEQSR_REG ADCASEQSR; // Autosequence status register
Uint16 ADCRESULT0;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0
Uint16 ADCRESULT1;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
Uint16 ADCRESULT2;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2
Uint16 ADCRESULT3;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3
Uint16 ADCRESULT4;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4
Uint16 ADCRESULT5;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5
Uint16 ADCRESULT6;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6
Uint16 ADCRESULT7;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7
Uint16 ADCRESULT8;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8
Uint16 ADCRESULT9;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9
Uint16 ADCRESULT10;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0
Uint16 ADCRESULT11;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1
Uint16 ADCRESULT12;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2
Uint16 ADCRESULT13;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3
Uint16 ADCRESULT14;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4
Uint16 ADCRESULT15;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5
union ADCTRL3_REG ADCTRL3; // ADC Control 3
union ADCST_REG ADCST; // ADC Status Register
Uint16 rsvd1;
Uint16 rsvd2;
union ADCREFSEL_REG ADCREFSEL; // Reference Select Register
union ADCOFFTRIM_REG ADCOFFTRIM; // Offset Trim Register
};
struct ADC_RESULT_MIRROR_REGS
{
Uint16 ADCRESULT0;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0
Uint16 ADCRESULT1;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
Uint16 ADCRESULT2;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2
Uint16 ADCRESULT3;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3
Uint16 ADCRESULT4;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4
Uint16 ADCRESULT5;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5
Uint16 ADCRESULT6;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6
Uint16 ADCRESULT7;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7
Uint16 ADCRESULT8;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8
Uint16 ADCRESULT9;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9
Uint16 ADCRESULT10;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0
Uint16 ADCRESULT11;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1
Uint16 ADCRESULT12;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2
Uint16 ADCRESULT13;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3
Uint16 ADCRESULT14;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4
Uint16 ADCRESULT15; // Conversion Result Buffer 15
};
ADC_Cal()常规步骤:
第一步:这个是TI公司提供的文件
.def _ADC_cal ;定义代码段名称
.asg "0x711C", ADCREFSEL_LOC ;ADCREFSEL_LOC 是 ADC Reference Select Register, 地址0x711C
.sect".adc_cal"
_ADC_cal
MOVW DP, #ADCREFSEL_LOC >> 6 ;此时 DP = 0x7100
MOV @28, #0xAAAA ;地址 : 0x7100 + 28
MOV @29, #0xBBBB ;地址 : 0x7100 + 29
LRETR
第二步:为 ADC_Cal() 添加命令文件
MEMORY
{
PAGE 0 :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
}
SECTIONS
{
...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
第三步:在使用ADC前要声明ADC_Cal(),并且在使用ADC_Cal()之前要使能ADC高速时钟。
extern void ADC_cal(void);
…
EALLOW; //允许对受保护的寄存器进行操作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使能时钟
ADC_cal();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0; //关闭时钟
EDIS; //禁止对受保护的寄存器进行操作
ADC转换软件步骤:
初始化DSP系统;
设置PIE 中断矢量表,
初始化ADC模块;
将ADC中断的入口地址装入PIE 中断矢量表中,开中断;
软件启动ADC转换;
等待ADC中断;
在ADC中断中读取ADC转换结果,软件启动下一次ADC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