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连接错误的问题

楼主:
板子烧写了一次,就再也烧不进去了。仿真器序列号变成3030303030303..
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按住复位,再松开看看能不能下载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按住复位,再松开看看能不能下载进去

谢谢!板子上没有复位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板子上没有复位键

那复位是RC的方式么,

用镊子或者导线短路一下C就可以了,,

网友:
我焊了一个按键,结果点下载出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复位是RC的方式么,

用镊子或者导线短路一下C就可以了,,

谢谢你,好啦

网友A:
哦,确实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确实是复位的问题?

搞不懂,好了一下,现在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好了一下,现在时好时坏

好吧

下载口的IO如果没干别的话(remap),下载器的问题可能大一些。。

remap了,就必须要复位才可以。我以前下载器有时候也遇到问题,就是网上比较简单的那种用f101或者f102的那种stlink,,一般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重新拔插一下,一种是把SW速率调的低一些,我以前试过设置4M肯定下载失败,改为1.8M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下载口的IO如果没干别的话(remap),下载器的问题可能大一些。。

remap了,就必须要复位才可 ...

谢谢!下载器没问题,在开发板上可以。
在我自己设计的板子上有问题。

网友C:
板子上的复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复位么?????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