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逻辑分析仪测试多个传感器同步性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多个传感器时间同步的项目,应用在生医领域,暂时用三个传感器测试,测试的时候三个传感器同时以500Hz采样,每次采样翻转IO口,测试12小时之内采样的同步性,想用逻辑分析仪采集三路信号,先把数据存储下来,然后自己写代码把三个通道IO翻转的时刻提取出来,然后再进行比较,不知道逻辑分析仪能不能存那么久的数据,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如果逻辑分析仪能直接把IO翻转的时刻导出就更好了

网友A:
你是需要确定 1、三路信号是哪个时间发生的(某时某分某秒?),2、三路信号是否是同步出来的

如果要求以上两个同时满足的话,逻辑分析仪是需要从时间开始,一直保存数据,自己根据采样率,计算什么时间发生的,

需要看逻辑分析仪支持这种缓存么,,用PC的硬盘来存储数据,,硬件存储的容量肯定不够的,,一会就满了

如果只是分析三鹿信号是不是同时出来的,不用看是几点几分出来的,触发设置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确定 1、三路信号是哪个时间发生的(某时某分某秒?),2、三路信号是否是同步出来的

如果要求 ...

我可以保证三路信号同时发生,但是由于时钟漂移,12小时之后肯定有漂移,所以要测试一下漂了多少,触发的功能不太了解,那种usb逻辑分析仪如果是存储在硬盘上应该能存这么长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保证三路信号同时发生,但是由于时钟漂移,12小时之后肯定有漂移,所以要测试一下漂了多少,触发的 ...

三路信号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出来的,还是只出来一次,如果只出来一次,可以选择边沿触发功能,等到信号出来就可以抓取,其他时间不保存数据,只有触发的时刻选后一段时间内的数据是有保存的。

信号是多次出来的,也可以选择指定次数触发,比如指定第1000次才触发。这样,具体可以根据产品计算一下能不能满足12小时。

或者可以看看能不能用定时,12个小时trig一下逻辑分析仪抓一次采样值也可以,

简单粗暴地保存所有数据的话,需要看你的精度了,采样频率,采样时间,计算一下需要多少空间,频率太高,保存的文件夹都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