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PCB黑漆为什么有的板厂贵,有的板厂便宜

楼主:
看过许多大厂譬如嘉利创,他们黑漆基本上都要加100元(和绿漆比)左右,也问过一些小的板厂,他们绿漆和黑漆基本上一个价(贵的话也就在20-30左右),贵的话,绝对有他的道理,请问便宜的黑漆对PCB板有什么危害呢,附着力不够? 请大佬科普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嘉力创一般是做零散的打样小单吧?我觉得是因为单独做黑油不便于他们拼单处理节省成本。等走到中、大批量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去找专门的PCB厂家,用黑油对成本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力创一般是做零散的打样小单吧?我觉得是因为单独做黑油不便于他们拼单处理节省成本。等走到中、大批量的 ...

也就是说其实各种颜色的油价钱其实一样,不存在工艺的特殊性,只是用量的区别,绿色量大所以便宜,其他的量少,所以需要加钱,对吧

网友A:
从油料本身的材料成本看,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异的(指同个品牌档次的,不同品牌的有时差异较大,比如日系的油墨就比较贵)。另外关于性能差异,具体可以看一些网上参考文件,比如百度文库搜“PCB板绿油与蓝油的特点与区别”。绿油因为用的多,应用技术上也就会自然更加成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油料本身的材料成本看,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异的(指同个品牌档次的,不同品牌的有时差异较大,比如日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黑漆也太高了
就是因为用的量少,好像说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漆也太高了
就是因为用的量少,好像说不过去

批量生产时用黑色油墨的话也不会高多少。嘉力创应该是嫌打样用这个太麻烦才加价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漆也太高了
就是因为用的量少,好像说不过去

除了凡亿新开的PCB厂,嘉利创是我见过颜色费最贵的了

网友C:
黑色油墨是不加钱的,和其他油墨一样的价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黑色油墨是不加钱的,和其他油墨一样的价钱

不会吧,黑色价格高啊

网友:
和量有关,你下个大单人家厂家自然就免费帮着去买黑油调试产线咯。

网友:
除了哑光油紫色之外,其他油墨一切不加钱,欢迎诸位前来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量有关,你下个大单人家厂家自然就免费帮着去买黑油调试产线咯。

跟量没有关系的,样板和批量都是不需要加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黑色价格高啊

黑色和别的颜色价格是一样的,不会另外加钱的哈,不管是样品还是批量都是不加钱的

网友:
黑油是不用加钱的哦  除非哑黑

网友:
和量有关,你下个大单人家厂家自然就免费帮着去买黑油调试产线咯

网友:
主要是用量的多少,现在杂色油墨早就不加费用了,除非是哑黑,哑绿,这两款颜色我司打样还是要加50元,楼主有需要可以找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色和别的颜色价格是一样的,不会另外加钱的哈,不管是样品还是批量都是不加钱的

下次做黑板

网友A:
亮黑油还是不好看。亚光黑的才比较有质感。😄一般要加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黑油还是不好看。亚光黑的才比较有质感。😄一般要加钱了。

亚光黑也是不要加钱的哦,我们厂油墨都不要加钱

网友C(2018-12-05):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