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串口2烧坏了,但是其他地方没有烧坏

楼主:
为什么stm32串口2烧坏了,但是其他地方没有烧坏。现象就是原来串口2可以用,后来只有串口2不能用,别的串口和其他功能都能用,烧坏的话不应该是一整个芯片都烧坏么?

网友A:
烧坏的话不应该是一整个芯片都烧坏么,那可不一定。单个引脚烧坏是有可能的。比如,可能某个引脚过压, 坏了一个脚。 电源出问题的话,就可以损坏整个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坏的话不应该是一整个芯片都烧坏么,那可不一定。单个引脚烧坏是有可能的。比如,可能某个引脚过压, 坏了 ...

哦,这样的啊,多谢多谢

网友B:
能说明一下是怎么烧坏的不,没说现象,别人怎么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冬天了,静电对端口放电都有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明一下是怎么烧坏的不,没说现象,别人怎么知道是不是对的。

没啥现象,现象就是串口2不好使,把串口2的程序挪到另一个串口进行传输,结果传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