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产生PWM波波形出问题了

楼主:
用PIC16F887单片机产生方波,当我把方波频率设为4KHz时波形是正常的,当我改变TIMER2的分频值,从4改为16 ,此时频率应该变为1KHz,此时频率是对了,可是波形却变得很奇怪。  求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

这是产生的4KHZ正常波形,占空比为50%

这是1KHZ有问题的波形,占空比为60%。  这个高电平会突然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电平再上升。

1KHz占空比80%就正常了

网友:
主要的程序我也贴上来各位看一下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ANSELH=0x00;                     //设置B口为数字I/O口
        OPTION_REG=0x00;
        WPUB=0xFF;         //设置B口弱上拉
        INTCON=0x00;       //关总中断
        PIE1=0;            //PIE1的中断禁止
        PIE2=0;            //PIE2的中断禁止
        TRISB0=1;
        TRISB1=1;          //将RB1设置为输入口,按按键
        TRISB2=1;          //将RB2设置为输入口,按按键
        TRISB3=1;
        TRISB4=1;
        RC1=0;
        TRISC1=0;          //脉宽调制输出引脚,设置为输出
}
/********PWM初始化函数********/
void PWM_Init()
{
        PR2=249;           //脉宽调制波形的周期为1000us
        CCP2CON=0x0C;      //CCP2模块工作在PWM模式,占空因数的低两位为00
        T2CON=0x02;        //禁止TMR2,且前后分频值为16,同时开始输出PWM
        CCPR2L=0xB8;       //脉宽调制波形的占空比初始值
}
/********键盘扫描函数*******    */
void keyscan()
{
        if(RB1==0)                  //如果是RB1键按下
        {
                delay_ms(5);              //延时去抖
                if(RB1==0)              //确认是否有键按下
                {
                        while(!RB1);        //等待按键释放
                        CCP2CON=0x0C;
                        CCPR2L=0xB8;                   //80%占空比
                        TMR2ON=1;
                }
        }
        if(RB2==0)                  //如果是RB2键按下
        {
                delay_ms(5);              //延时去抖
                if(RB2==0)              //确认是否有键按下
                {
                        while(!RB2);        //等待按键释放
                        CCP2CON=0x0C;
                        CCPR2L=0x96;                   //60%占空比
                        TMR2ON=1;
                }
        }
        if(RB0==0)                  //如果是RB0键按下
        {
                delay_ms(5);              //延时去抖
                if(RB0==0)              //确认是否有键按下
                {
                        while(!RB0);        //等待按键释放
                        CCP2CON=0x00;                   //关PWM
                        TMR2ON=0;                        //禁止TMR2
                        //delay_ms(5);
                        RC1=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系统初始化
        PWM_Init();                 //脉冲宽度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调用按键扫描处理脉宽因数
        }
}

网友A:
有可能是切换占空比的时候出现的抖动

网友:
和關狗,有沒有關係?

网友:
帮你呼叫版主@dingzy_2002

网友B:
PIC8位普通单片机的PWM输出设置确实较其它8位单片机要不同,而且我也曾经走过类似的弯路。
主要还是要严格按数据手册的设置来:尤其是初始化时

另外,如果改变PWM的周期频率,分辨率等,也要按上图的设置来

如果是确定了PWM的周期频率,分辨率后,仅改变点空比,则只需要修改CCPR1L即可,不要顺便CCP1CON值,这会引起不必要的异常发生。

网友:
另外,如果关闭PWM后再开启,也同样要按上楼图中设置初始化。
所以,想暂时使PWM无输出(PWM还要继续工作),只要设置CCPR1L=0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次对PWM初始化了。(这对低功耗不利,因为PWM模块始终工作,在低功耗要求下,则只能关闭,再初始化开启)。

网友B:
给个我的例程(基于PIC12F615):

1.初始化部分:
//PWM:
        CCP1CON        = 0x0C;        //普通PWM模式,CCP1输出高电平有效
        CCPR1L        = (PWM_MAX);

...
//管脚方向设置:
        TRISIO        =        0b00001011;
//
        PIE1=WPUA=IOCA        =0;
        PR2        = (PWM_MAX-1);//2MHz/125=16kHz,后分频4时,中断频率4KHz

...
        PIR1        = 0x00;
        PIE1        = 0x00;
        TMR2IE        = 1;
        TMR2ON        = 1;
        INTCON        = 0xC0;                //打开外部,T2中断

...

2.在程序中修改点空比(连续调节):
                DA_TEMP=CCPR1L;
                if(I_AVE>Iset_value)
                {
                        if(--DA_TEMP>=(PWM_MAX))
                                DA_TEMP = 0x00;
                }
                if(I_AVE                 {
                        if(++DA_TEMP>=(PWM_MAX))
                                DA_TEMP = (PWM_MAX);
                }
                CCPR1L        =DA_TE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我的例程(基于PIC12F615):

1.初始化部分:
//PWM:
        CCP1CON        = 0x0C;        //普 ...

感谢版主的回答,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在选取了一个频率后,可能80%占空比是正常的波形,当我把占空比调到60% 就会出现图中的电平下降再上升的一段,我认为 这样程序主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我换了一个4MHZ的晶振重新编了几个波形,结果还是这个样子。 同一频率下 占空比不同,波形可能就会乱。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切换占空比的时候出现的抖动

同一频率,80%占空比可得到正常波形,60%占空比出来就会跟上图的错误一样,应该不是抖动原因造成的,今天我还换了一个晶振,结果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8位普通单片机的PWM输出设置确实较其它8位单片机要不同,而且我也曾经走过类似的弯路。
主要还是要严格 ...

我刚试过不修改CCP2ON,波形还是会出现图中异常

网友:
再看下是否有其他程序影响PWM输出,如中断,引脚操作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个我的例程(基于PIC12F615): 1.初始化部分: //PWM: CCP1CON = 0x0C; //普 ...

直接改PR2寄存器不行吗  如果停止PWM输出 在赋初值给PR2 为啥再开pwm输出 是按照停止时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PR2寄存器不行吗  如果停止PWM输出 在赋初值给PR2 为啥再开pwm输出 是按照停止时的频率

1.一般PR2是设定PWM周期/频率的,正常情况下,这个是根据应用要求来确定频率范围的;不作为改动

2.单独修改PR2,则将会使PWM周期变化较大,且分辨率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一般PR2是设定PWM周期/频率的,正常情况下,这个是根据应用要求来确定频率范围的;不作为改动 2.单独 ...

使用的是PIC16F677这款单片机
我采用了TMR2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要求就是正占空比是100uS,然后频率可调节,从1k到3k的频率调节,然后我采用的是通过定时器1进行10ms的定时,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处理,直接将PR2的值进行改变来实现频率的调节,在主函数中 通过操作 PSTRCONbits.STRB = 1;  T2CONbits.TMR2ON = 1; 来开启PWM输出 ,通过 PSTRCONbits.STRB = 0;  T2CONbits.TMR2ON = 0;来关闭PWM输出。

然后出现就是在输出PWM波形的时候会出现有1.3ms的持续低电平没有输出,如示波器图片所示。

////////////////////////////////////////////////////////////////////////
void TMR2_Initialize(void)///这是TMR2的初始化函数, 主频为1M
{
    T2CON = 0x00;

    TMR2 = 0x00;
//    PR2  = 0x00;

    INTCONbits.PEIE = 1;
    PIE1bits.TMR2IE = 0;
    PIR1bits.TMR2IF = 0;

    PSTRCON = 0x00;
    CCP1CON = 0x0c;
    CCPR1L =0x19;

}
////////////////////////////////////以下是对PR2 的操作    在定时器1 操作  10ms进一次中断服务函数
unsigned char     pr2num;
unsigned char     setp_num = 1;
unsigned char     PWM_FREQL = 249;    //1Khz  低频率的赋值
unsigned char     PWM_FREQH = 60;     //3.5kHZ  3521hz  高频率的赋值

void TMR1_Initialize(void)
{
    T1CON = 0x00;//T1时钟不分频 fosc/4   公式 65536-(X/4)
    TMR1H = 0x00; //1S定时初值0
    TMR1L = 0x00;

    PIE1bits.TMR1IE = 1;
    PIR1bits.TMR1IF = 0;
    INTCONbits.PEIE = 0; //外设中断关闭
}
void TMR1_ISR (void) //未使用
{
    TMR1H = 0xF6;//10ms
    TMR1L = 0x3C;
    flag_tick_count++;

    if(PWMOUT_on  == 1) //如果主函数中的PWMOUT_on =1 即开启PWM输出从1k-3.3k 变化即PR2-减后+
     {
              if(PWMOUT_up_dowm == 0)
             {
                pr2num -= setp_num;
                if(pr2num <= PWM_FREQH)
                {
                 PWMOUT_up_dowm = 1;
                }
             }
             else
             {
                pr2num += setp_num;
                if(pr2num >= PWM_FREQL)
                {
                 PWMOUT_up_dowm  = 0;
                }
             }
              PR2 = pr2num;
        }
}

////////////////////////////////////////////以下是主函数中刚才所说的PWM开启和关闭 的操作

      if(pwm_start == 1)//  PWM开启时  pwm_start =1 关闭时=0
        {
          if(PWMOUT_on  == 0)
          {
             PWMOUT_on   = 1;
             TMR2 = 0;
             pr2num= PWM_FREQL;
             PSTRCONbits.STRB = 1;
             T2CONbits.TMR2ON = 1;
          }
        }
        else
        {
          if(PWMOUT_on   == 1)
          {
            PWMOUT_on  = 0;
            TMR2 = 0;
            pr2num= PWM_FREQL;       这里是将PR2赋初值 停止输出就会赋
            PSTRCONbits.STRB = 0;
            T2CONbits.TMR2ON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