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关于DC-DC开关电源的问题,VD的取值应该为多少

楼主:
在计算占空比的时候用到VD,但是我翻遍了手册也没看到VD的取值,请问这个应该取多少?

网友:
肖特基的管压降一般用0.45V

网友:
计算占空比的什么时候用到这个字母符号呢?
不妨说一下
此字母代号的名字不一样还是含义不一样,,,

网友:
VD应该是指用的二极管的管压降,你要根据自己选用的二极管规格书中的参数来代入。

网友:
VD,跟据二极管的实际工作电流和结温查曲线即可

网友:
美台B340LA的VD曲线,85度 2A 0.3V,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