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驱动力MM32F103测试(九)求助实验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本贴应该是个技术求助贴,为保持帖子系列的完整性就顺序编发了。请谅!      在昨天的测试中硬件工作一直都正常,在某一次的程序下载中出现了无法下载的问题。具体如下:
1、KEIL能识别J-LINK;

2、点击下载;

3、按开发板“RESET”再时点击“Auto clk”钮;

4、按“RESET”并保持,点下载;(采用此方式基于前期“待机”实验中MCU处于休眠状态,"RESET"下载并适时松手可解决。)

5、之前实验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问题,采用一些笨办法如开发板断电静置、软件重启、电脑重启等都解决了,但昨晚如是处理了数次未果,并同时排除了J-LINK自身出了问题……今早重新操作一切如故。
      请各位朋友指教,感谢!

网友A:
尝试一下软件擦出FLASH ,现在芯片里面跑的程序应该是休眠程序,找一个其他的程序下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软件擦出FLASH ,现在芯片里面跑的程序应该是休眠程序,找一个其他的程序下进去

我试试,谢谢!

网友:
用J-Flash尝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Jflash 芯片型号选和ST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lash 芯片型号选和ST对应的

今天上午又折腾半天,没有结果。同时也尝试用ST-LINK没成功,还打算用JATG试试,但上次下载的程序中是禁用JATG。算了,暂时告一段落,等方便时再买几片。
让您费心了,谢谢!

网友A:
可以邮寄过来,我来试试,也可以给您安排一些样品,放心可以解决的

网友B:
检查一下boot0是否接到地,必须接地才可以使用ICP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邮寄过来,我来试试,也可以给您安排一些样品,放心可以解决的

今天有事出去回复晚了,抱歉!路途太远板子就不寄了,如果方便我想买5~8片芯片。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boot0是否接到地,必须接地才可以使用ICP下载。

从原理图上看BOOT0是通过R18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