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和工作电压的理解

楼主:
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和工作电压的理解,不明白。
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是43V,工作电压36V;是不是只要接上负载,电压就是36V?

网友:
工作电压36V-----应该是指接上额定负载时的电压,如果负载过重电压应该会继续下降。

网友:
开路电压指的是光伏板空载电压,加负载肯定是降低的,至于降低多少看加的负载。另外还应该考虑MPPT电压范围

网友:
是不是只要接上负载,电压就是36V?

当然不是。有载时端电压比空载时下降,下降多少则要看负载轻重。

网友A:
去了解一下光伏板的电路模型,它其实是一个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了解一下光伏板的电路模型,它其实是一个电流源

再准确一点,是一个电流源并联若干串联的PN结, 最大功率处的电压是可以通过二极管方程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