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产生10.4V,16V,-7V吗?

楼主: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可以产生10.4V,16V,-7V吗?
看看原理上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此电路可以产生三路电压,但不稳定,电压随负载变化相当大,而且三路之间也会互相影响。

网友:
这个电路我见过是用于7寸lcd液晶的 所需的三个电压的,对于7寸液晶来讲 这个设计师没有问题的 可以满足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