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通信问题

楼主:
 调试LIN通信时,发现发送数据寄存器(LINTDy)的值和接收数据寄存器(LINRDy)的值一样,请问这个正常吗?
另外,采用轮询发送数据时,也会触发接收中断,有没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哇?

网友A:
如果没有独立的收发控制,只有一个芯片使能,那么当芯片使能时,因LIN是单线总线,收发在内部就接在一起,所以一定会自发自收。而总线只要有逻辑0出现,当然接收中断就会被触发。

网友B:
采用轮询发送数据时,也会触发接收中断。引脚外部有没有连接别的东西。检查程序配置方面,是不是有自首发之类的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轮询发送数据时,也会触发接收中断。引脚外部有没有连接别的东西。检查程序配置方面,是不是有自首发之 ...

单独的发送不会产生接收中断,接收-发送-接收-...这样循环的话,第一次发送不进接收中断,而第二次发送开始,每次发送都会触发接收中断,看芯片手册,也没看见会是这个机制、LIN本身应该不会是这种机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独立的收发控制,只有一个芯片使能,那么当芯片使能时,因LIN是单线总线,收发在内部就接在一起, ...

单独的发送不会产生接收中断,接收-发送-接收-...这样循环的话,第一次发送不进接收中断,而第二次发送开始,每次发送都会触发接收中断,看芯片手册,也没看见会是这个机制、LIN本身应该不会是这种机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发送不会产生接收中断,接收-发送-接收-...这样循环的话,第一次发送不进接收中断,而第二次发送开 ...

还是好好检查你的程序,串口中断是MCU的机制,并不是LIN接口芯片自己产生。你在程序中只要开了接收中断,LIN给出数据输出就自然会导致MCU产生接收中断。你发送时不要开接收,需要接收时再开。如果先开了接收,需要在使能接收中断前先清除串口接收寄存器里的接收标志,这是串口编程起码的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