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314烧录手册

楼主:
MY-IMX6 MfgTool-v2.6 User Guide

目录 [隐藏]

准备烧录工具
下载烧录工具
  根据自己的评估板型号和需要的目标系统在网盘 “*_系统_*/04_烧录工具” 目录下下载对应的烧录工具。
说明:
  MY-IMX6-EK140、MY-IMX6-EK140P 下载 MfgTool-MYIMX6A7 开头的烧录工具目录。
  MY-IMX6-EK200、MY-IMX6-EK314、MY-IMX6-EK3336 下载 MfgTool-MYIMX6A9 开头的烧录工具目录。
附表:评估板支持的系统
评估板型号
Linux系统版本支持
Linux-3.0.35Linux-3.14.52Linux-4.1.15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评估板型号
Android系统版本支持
Android-4.2.2Android-4.4.2Android-5.1.1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配置烧录工具
  • 运行烧录工具配置程序“MfgConfig.exe”。
  • Evaluation Kit: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主型号选择。
  • CPU Type: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规格选择。
  • Memory Size: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规格选择(如果不确定,先尝试选择 Default)。
  • OS Select: 根据自己需要的目录系统选择。
  • Rootfs File: 根据自己需要的文件系统选择(具体见后面的说明)。
  • 点击“Make”,配置工具会生成烧录工具使用的配置文件“cfg.ini”。
  • 运行烧录工具主程序“MfgTool2.exe”(如果报错,尝试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操作)。
说明:
  Rootfs File 选项中带“base”是很小的Linux文件系统(很多Linux系统的应用可能会没有)。
  Rootfs File 选项中带“linux”是常规的Linux文件系统(包含的Linux系统的应用会比minimal多很多)。
  Rootfs File 选项中带“qt”是带QT的Linux文件系统(包含常规的Linux系统和QT)。
  Linux-3.0.35 的 QT 版本是 4.8.5
  Linux-3.14.52 的 QT 版本是 5.5.0
  Linux-4.1.15 的 QT 版本是 5.6.1

为开发板烧录系统
使开发板处于下载模式
  找到开发板上的“BOOTMODE”或“BOOT SWITCH”所指示的二位拨码开关,1拨到ON,2拨到OFF。
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 用MiniUSB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为保证烧录的稳定性,请使用电脑的后置USB口。如果使用的是USB HUB,请为USB HUB接上电源)。
  • 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并在电脑上打开串口软件。
  • 为开发板连接电源线,然后上电。
烧录系统到开发板
  • 关闭烧录工具主程序“MfgTool2.exe”并重新运行。
    • 如果主程序启动出错,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的进程列表里关闭“MfgTool”,然后再运行主程序。
    • 如果主程序显示"No Device Connected",则需要检查MiniUSB线的连接情况和确认开发板的拨码是否是下载模式。
  • 在烧录工具主界面点击“Start”按钮开始烧录。
  • 在烧录过程中,PC机会把评估板识别为一个存储设备,这时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需要格式化,这里点“取消”或忽略对话框或关闭对话框。
  • 烧录完成后,信息栏会输出“Done”,状态栏会变成绿色。点击“Stop”完成烧写。再点击“Exit”退出MFG Tools。

烧录出错处理
  • 观察并保留烧录工具主程序上的信息内容,这个信息会表示出烧录出错的具体阶段。
  • 观察并保留电脑串口终端软件上最后一部分的信息,这个信息会表示出烧录出错的具体原因。
  • 如果自己看不懂,可以把这两部分信息发送到我们邮箱(service@myzr.com.cn)或者论坛(bbs.myzr.com.cn)请求支持。
启动开发板
  • 为开发板断电
     烧录完成后,关闭开发板的电源,准备改变开发板的Boot模式
  • 改变Boot模式为启动模式
     找到开发板上的“BOOTMODE”或“BOOT SWITCH”所指示的二位拨码开关,把1拨到OFF,2拨到ON。
  • 为开发板上电
     使开发板通电,串口终端软件看到系统启动的信息就对了。

烧录工具的生产化使用
配置烧录工具同时烧录多个设备
  我们当前的烧录工具可以同时烧录七个设备,方法为:
  • 打开烧录工具中的 UICfg.ini,把“PortMgrDlg=1”改成“PortMgrDlg=7”。然后电脑通过USB HUB连接七个设备,再打开烧录工具,即可按流程进行烧录。
烧录自己编译的Image
  根据后面“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把自己编译的文件替换烧录工具中对应的文件,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如:编译出了 Linux-3.14.52 MY-IMX6-EK200-6Q-1G 开发板的 u-boot,那么打开烧录工具到“image-L3.14.52-uboot”目录把编译出来的u-boot文件替换uboot-myimx6ek200-6q.imx。
烧录自己的应用程序
  把自己的应用程序打包为“my-demo.tar.bz2”,并根据后面“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替换掉烧录工具中的“my-demo.tar.bz2”,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说明:“my-demo.tar.bz2”会被烧录到开发板的根目录下。
烧录自己的文件系统更新
  根据下面“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打包一个自己更新包,替换掉烧录工具中对应的文件,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说明:文件系统更新包会被烧录到开发板的根目录下。
其它说明
  • 以上几点是可以把所有需要替换的文件都替换后再烧录。
  • 在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对烧录工具的配置做出更改,是不需要重复退出和运行烧录工具的,甚至不用点击烧录工具主程序的 STOP 按钮。当某个设备烧录完后即可把该设备断电,再接上新的设备上电后烧录工具就会对设备进行烧录。

附表
表1: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
系统版本
文件类型
所在目录
对应的文件
Linux-3.0.35
U-Boot文件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3.0.35-uboot/uboot--.bin
内核文件image-L3.0.35-kernel/uImage-myimx6a9
内核模块包image-L3.0.35-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
文件系统更新包image-L3.0.35-update/L3035-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image-L3.0.35-update/my-demo.tar.bz2
Linux-3.14.52
U-Boot文件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3.14.52-uboot/uboot--.imx
内核文件image-L3.14.52-kernel/zImage-myimx6[a9 | a7 ]
内核模块包image-L3.14.52-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9 | a7].tar.bz2
设备树文件image-L3.14.52-dtb/-.dtb
文件系统更新包image-L3.14.52-update/L31452-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image-L3.14.52-update/my-demo.tar.bz2
Linux-4.1.15
U-Boot文件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4.1.15-uboot/uboot--.imx
内核文件image-L4.1.15-kernel/zImage-myimx6[a7 | a9]
内核模块包image-L4.1.15-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7 | a9].tar.bz2
设备树文件image-L4.1.15-dtb/-.dtb
文件系统更新包image-L4.1.15-update/L4115-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image-L4.1.15-update/my-demo.tar.bz2
Android-4.2.2
U-Boot文件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android-422/uboot-ard422--.bin
Boot Imageimage-android-422/boot-ard422-.img
Recovery Imageimage-android-422/recovery-ard422-.img
System Imageimage-android-422/system-ard422-.img
Android-4.4.2
U-Boot文件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android-442/uboot-ard442--.bin
Boot Imageimage-android-442/boot-ard442-.img
Recovery Imageimage-android-442/recovery-ard442-.img
System Imageimage-android-442/system-ard442-.img
Android-5.1.1
U-Boot文件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android-511/uboot-ard511--.bin
Boot Imageimage-android-511/boot-ard511-.img
Recovery Imageimage-android-511/recovery-ard511-.img
System Imageimage-android-511/system-ard511.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