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稳压芯片的外围保护电路

楼主:
在设计用稳压芯片来输出电压的电路中,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何设计一个外围保护电路来防止电流过大或者短路对芯片的损坏

网友:
问题不太具体,
不同电路有不同的过流保护,要和电路的负载大小一并考虑
可以根据稳压芯片的管脚特性进行,

网友:
现代稳压芯片内部都有保护电路,除非特殊需要,多数情况不必自己另外增加保护电路。
如果楼主情况特殊,那就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来设计。

网友:
现在的稳压芯片大多都有输出过流保护和热保护,具体去看器件手册。一般外加保护多用自恢复保险,接在电源输入侧即可,功率较大时务必注意热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