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SP430F149 BSL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
   使用MSPFET-BSL下载MSP430f149总提示编程失败同步错误等信息,使用的CH340-USB转串口,分别连接了TXD/RXD(P3.4/P3.5)、TCK、RST(57PIN,58PIN),还有两根电源,我用逻辑分析仪抓捕了TCK和RST的时序,时序是对的但就是无法下载程序,149芯片是好的,内部有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使用CH340,输出端口:TXD、RXD、DTR、RTS,
TXD <-----------> P2.2(RXD)
RXD<-----------> P1.1(TXD)
DTR<-----------> RST
RTS <-----------> T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CH340,输出端口:TXD、RXD、DTR、RTS,
TXD  P2.2(RXD)
RXD P1.1(TXD)
DTR RST
RTS  T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