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葡萄干

楼主: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风口很脏的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
农家肥脏不脏?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A:
矿机的进出风口一段时间后积满灰尘~不知道您见过没··这个跟肥没什么关系··风口是挺热的,但不知道烤成葡萄干要多久,不要抬杠~也许新疆的空气好,或者矿场装了空气过滤那我就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机的进出风口一段时间后积满灰尘~不知道您见过没··这个跟肥没什么关系··风口是挺热的,但不知道烤 ...

远离城市及农村厨房油烟的地方,我觉得矿机风口的积尘不会是很脏的粘乎乎的油泥,仅仅是干灰,敲敲就掉。我只吃熟人家里自制的葡萄干,以前有个同事就是新疆的,葡萄自然风干大约三四十天,泡过碱液(浓度你不敢想)的时间减半!热风吹的条件下,我也不知道要多久!土法制作的葡萄干表面就算有些干灰,洗洗就行了,总比吃碱要好得多吧。谁看到葡萄干上有灰还大把大把的吃,那是有病,或是快饿死了饥不择食。
提到灰,一般人认为不卫生。还是那句话: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我这里再补一句:不谈方式也是耍流氓!比如说外用的药用来内服那是比较危险的。每天进入人体消化道的灰尘比进入呼吸道的要多得多,进入消化道的细菌也要比进入呼吸道的多得多!平时众人所说的“吃灰”实为“吸灰”罢了。如果有条件,取新疆矿机环境的浮尘与城市环境的浮尘作馒头酸菜,新疆的尘不一定好使,苞子比例不够。。
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新疆作坊室外晒葡萄干的情况。
抬杠,也要讲点科学,我本人从来不为抬杠而抬杠,一般都是看别人在不懂的问题上装逼才会吊几句,不管熟不熟。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A:
认真了。这位五彩晶圆,应该是前辈大哥

首先,我说矿机风口脏,你提肥··这不太好吧

然后,我们先达成几个共识
1.这个脏,指的就是灰尘,积灰
2.脏,洗一下也可以吃的。积灰或者有砂砾的葡萄干口感相信不是很好
3.你我都正常人,没病,也没饥不择食,不喜欢吃有灰尘的葡萄干。可能有点不卫生,有点灰,掉地上捡起来擦擦也可以吃
4.我确实不知道新疆怎么晒葡萄干的,想象一下,空旷场地上挂满一串串葡萄,风吹日晒,泡不泡碱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亲戚朋友同事是新疆的,也没熟人给我送过自制葡萄干吃。
5.热风吹的条件下我也不知道葡萄变葡萄干要多久,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边用吹着葡萄一边吃火锅验证一下

这个你都有在回复你提到,我们就以此作为共识

再来说一下环境,不是真空,不是无尘,也不是重污染,雾霾,就大家呼吸的空气
既然在EEworld这个地盘上,你我都应该见识过风扇和散热鳍片上的积灰,最简单的就是家里主机电源上的风扇乃至板卡的积灰了,用久都会有,再久了就灰发黑了。图片就不找了,本来可以给你运行了一段时间矿机风口的照片

那么问题来了,挂一串葡萄在矿机风口上,是先变成葡萄干还是先积灰呢?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告诉你五个字“风口很脏的”

你说“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不谈方式也是耍流氓!”
方式我们不谈,上面说了你我都正常,有灰洗洗,不会看见有灰直接吃。
剂量么,谈到这个你不就承认有灰了么?风口很脏的!

再来聊一下剂量,分歧应该出现在这
不怎么脏和很脏,这个导致了你我之间出现了装逼和抬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个界定有点困难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场景,上级看了一下说不怎么脏啊,下面一片笑笑不说话
你我没有上下级关系,那用你话说要讲点科学

家里台式机电源散热风扇一般是3或者4线5V/0.5A或者12V/0.2A这样子的,家里的环境要多久积灰才会觉得脏看个人吧?
矿机我见过的都是4线(可调,当然一般都全速跑满)12/3A,各种矿机大同小异,两个一吹一吸,矿场这个工业环境开机几天就积灰呢?

看见你打这么多字,不回不太好
你也是别的论坛截图?amo?外加吃了同事的葡萄,我也只是在矿场被矿机热风吹过
(大家就此别过,难道我们可以合作开个葡萄干公司?)。
这个回复不满意的话,那我也只能改口“风口不怎么脏”。不用争执下去了。

前段时间,在风口的猪都会飞的口号下去了风口一段时间,发现我这只猪受不了,吹骨折了都。
看到这个帖回了五个字,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双关。脏,不是风,是风口吹出来的东西。(有感而发,请忽略)

至于你的最后一段话,,我觉得你的签名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了。这位五彩晶圆,应该是前辈大哥

首先,我说矿机风口脏,你提肥··这不太好吧{:1_101: ...

人才  人才

网友:
有灰洗洗,不会看见有灰直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