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硬件开发的编程语言

楼主:
大家开发硬件,都用过什么语言?小管学浅,只用过C和汇编。
现在好像可以用python了。大家说说,现在硬件开发,都有哪些语言,各自有啥优势?
另外,大家用过MATLAB自动生成的C吗?那东西好用吗?我以前测过,效果很差。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C语言应该是用的最多的,也是最成熟的。现在也有很多新的语言可以用于嵌入式开发了,如python、lua、js等,虽说功能上没有C语言强,但是在一些特定应用中很方便。

网友:
assembly,c/c++,rust,go,java,js,python,lua,basic

硬件编程的特点就是需要可以直接访问内存,不能直接访问的内存的语言,需要用底层语言封装好功能然后调用,或者是调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

网友:
c和汇编应该也算是软件编程吧,硬件编程是Verilog和VHDL的吧

网友A:
https://spectrum.ieee.org/static ... ming-languages-20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spectrum.ieee.org/static/interactive-the-top-programming-languages-2018

队长,C++现在真的还有那么多用的人吗?
我见过身边用C++的人越来越少了,MFC早已淘汰了。现在开发C++一般是干啥?用什么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队长,C++现在真的还有那么多用的人吗?
我见过身边用C++的人越来越少了,MFC早已淘汰了。现在开发C++一 ...

QT啊,GTK啊。不过不一定非要用什么框架,大多数C++都是直接撸API的,还有写各种引擎、算法、框架。

网友:
一般都是c,也有c++,Python很少

网友:
C开发属于嵌入式软件开发。python不太熟悉,操作系统级的,应用层,算法方面,可以用C++

网友:
使用C++的目前用的多的是QT,也有其他的库,但是很少。C++不是C的升级,是一种不同的语言!

网友:
只用过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