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和显示屏的通信

楼主:
怎么实现屏幕按下开关,51的传感器反应数据到屏幕上?
RX   TX   能FYU43T4827型号说明书.pdf实 现吗?

网友:
各位大佬,第一次发帖多多关照

网友:
RX   TX   能实现吗?

那就要看你的显示屏是否能够接收串行数据以及何种串行数据格式了。

网友:
你先用串口助手过渡一下
找个串口模块分别验证一下屏和单片机

网友:
文档好像有问题。写个程序,测试屏幕,达到能够显示需要的内容。查传感器收到的数据,测波形,或连电脑。合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   TX   能实现吗?

那就要看你的显示屏是否能够接收串行数据以及何种串行数据格式了。

能实现RX  TX,其他的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RX  TX,其他的好像不行

能实现RX  TX

那就可以进行串行通讯,只要你的51单片机发送和接收格式与你的显示屏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