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绘制SOC-OCV曲线(荷电状态与开路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8-11-07):
充电时绘制SOC-OCV曲线(荷电状态与开路电压)的问题
文献说0.1C充放电时候分别绘制。0.1C放电好说,但是充电时可是分恒流充电与恒压充电两步进行的,0.1C绘制出来的岂不是把恒压部分给砍了。

网友A:
文献说0.1C充放电时候分别绘制,这个是文献的要求?

网友A:
确定电池的剩余电量 SOC 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与电池类型及其应用有关,电池有三种工作模式:充电、放电和开路。
如果是在充电阶段,当电池以恒流恒压(CC-CV)模式充电时,电池电压和电流的变化。
当充电电流恒定时,电池电压逐渐提高,直至达到阈值。一旦电池以恒压模式充电,充电电流起先会迅速降低,然后缓慢减小。最后,当电池完全充满时,充电电流趋于0。

网友A:
所以,在充电曲线在恒流阶段可转换为SOC与充电电压的关系,在恒压阶段可转换为SOC与充电电流的关系。
充电期间的初始SOC可从这些关系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