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下面这幅图,ZigBee之间用什么通信方式最好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下面这幅图,ZigBee之间用什么通信方式最好?有人推荐单播,单播可以吗?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只会从终端发送数据给协调器,因为协调器的地址是固定的,
但是怎么通过协调器给左边两个终端发送数据?还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终端的地址也是固定的呀

网友:
你这个很简单呀,距离不远就用星形网络就可以了。节点之间通信可以经由协调器转发,这样就很简单了。组网成功后,协调器里面会有路由表,可以找到任何节点的地址。

网友:
8266无处不在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