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SPI通信例程

楼主:
最近需要做一个数据存储,发现SD卡这一块还不太好弄
现在的单片机有相当一部分还不支持SDIO,比如MSP430(据我所知,如果有支持的型号了还请及时告诉我~),所以只好用SPI通信来进行SD卡的操作,虽然后续涉及到更为复杂的FAT等等,但是首先需要解决的仍然是建立通信的问题。

采用的单片机型号为MSP430F5438A,用了一个开发板。

SPI通信基本例程
例程及解释如下:
//====================================================// //

// 文件: MAIN.C //

// 说明: BW-DK5438开发板单片机SPI端口实验程序 //

// 设置SPI端口工作模式,通过SPI端口发送数据 //

// 可在P3.1/P3.3端口观察数据、时钟波形 //

// 编译: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for MSP430 v4.21 //

// 版本: v1.1 //

// 编写: JASON.ZHANG //
// 版权: 北京拓普博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
// //
//=========================================================//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PIN_DEF.H"
#define FLL_FACTOR 649 // FLL_FACTOR: DCO倍频系数
char event, RXBuffer[2] ;
//***************************************************************************//

// //

// 初始化主时钟: MCLK = XT1×(FLL_FACTOR+1) //

// 主时钟这部分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额外的问题

// //

//***************************************************************************//

void Init_CLK(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 关看门狗

P7SEL |= 0x03 ; // 端口选择外部低频晶振XT1(32.768kHz)

UCSCTL6 &=~XT1OFF ; // 使能外部晶振
UCSCTL6 |= XCAP_3 ; // 设置内部负载电容
UCSCTL3 |= SELREF_2 ; // DCOref = REFO
UCSCTL4 |= SELA_0 ; // ACLK = XT1
__bis_SR_register(SCG0) ; // 关闭FLL控制回路
UCSCTL0 = 0x0000 ; // 设置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 设置DCO振荡范围
UCSCTL2 = FLLD__1 + FLL_FACTOR ; // Fdco = ( FLL_FACTOR + 1)×FLLRef = (649 + 1) * 32768 = 21.2992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 打开FLL控制回路
__delay_cycles(1024000) ;
do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 XT2,XT1,DCO 错误标志
SFRIFG1 &= ~OFIFG ;
}while(SFRIFG1&OFIFG) ; // 检测振荡器错误标志
}
//***************************************************************************//

// //

// Init_Port(void): 设置IO端口 //
// //
//***************************************************************************//

void Init_Port(void)
{

P5DIR |= POWER ; // 主电源

MAIN_POWER_ON ;

P7DIR |= LED_PWR ; // 发光二极管电源

P7OUT &=~LED_PWR ;
INTERNAL_PULL_UP ; // 使能键盘端口内部上拉电阻

ROW_IN_COL_OUT ; // 设置行输入,列输出0
}
//***********************************************************************//
// //
// Init_SPI(void): 设置SPI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