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1602显示字符

楼主:
在网上查了 好多 ;好多都说下载进去就好用  然并卵  这个就写给自己以后看吧    不是很规范 仅供参考吧  下载进去应该就可以  但是3.3V供电的情况下很暗    还有2553毕竟就真么几个IO口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这么浪费  这个代码数据端口是用P1传送的 但是P1端口 有各种常用的其他功能 所以实在要用的话 用P2作为数据口 比较好 把代码的中的端口改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 忠告一下:一定去手册里面仔细看看  IO的配置    虽然这个程序中问题不大
先直接附上代码:
# include "msp430G2553.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LCD1602_RS_H  P2OUT|=BIT0
# define LCD1602_RS_L  P2OUT&=~BIT0
# define LCD1602_RW_H  P2OUT|=BIT1
# define LCD1602_RW_L  P2OUT&=~BIT1
# define LCD1602_EN_H  P2OUT|=BIT2
# define LCD1602_EN_L  P2OUT&=~BIT2
/****************************************************************************
函数名称 :Delay_Nms
函数功能: 延时Nms  (默认的内部DCO 貌似1MHZ)
函数参数:n
函数返回值:无
额外说明:此延时函数  并不精确  大概估算回了一下指令执行的时间 推算出来的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j;
  for(i=250;i>0;i--)
    for(j=n;j>0;j--);
}
/****************************************************************************
函数名称 :Write_1602_Cmd
函数功能: 向1602写一个字节的指令
函数参数:uchar :Cmd
函数返回值:无
额外说明:看时序图的水平还差的太远 理解的还远不够  写的时候加上了下面的注释的话
结果死活就是不显示!!!
****************************************************************************/
void Write_1602_Cmd(uchar Cmd)
{
  LCD1602_RS_H;//RS为低  写指令
  LCD1602_RW_H;
  LCD1602_EN_L;

  LCD1602_RS_L;
  LCD1602_RW_L;
  P1OUT=Cmd;
  Delay_Nms(5);
  LCD1602_EN_H;
  Delay_Nms(5);
  LCD1602_EN_L;
  //LCD1602_RW_L;
  //LCD1602_RS_H;
}
/****************************************************************************
函数名称 :Write_1602_Data
函数功能: 向16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函数参数:uchar :Data
函数返回值:无
额外说明:看时序图的水平还差的太远 理解的还远不够  写的时候加上了下面的注释的话
结果死活就是不显示!!!
****************************************************************************/
void Write_1602_Data(uchar Data)
{
  LCD1602_RS_L;
  LCD1602_RW_L;
  LCD1602_EN_L;

  LCD1602_RS_H;
  LCD1602_RW_L;
  P1OUT=Data;
  Delay_Nms(5);
  LCD1602_EN_H;
  Delay_Nms(5);
  LCD1602_EN_L;
//LCD1602_RS_L;
//LCD1602_RW_L;
}
/****************************************************************************
函数名称 :Init_1602
函数功能: 初始化1602和IO端口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无
额外说明:一定去手册里面仔细的看 IO的配置
****************************************************************************/
void Init_1602()
{
  P1DIR|=0xff;
  P1SEL=0;
  P1SEL2=0;
  P2DIR|=BIT0+BIT1+BIT2;
  P2SEL&=~(BIT0+BIT1+BIT2);//默认为0 可不写
  P2SEL2&=~(BIT0+BIT1+BIT2);//同上 可不写 查手册IO配置即可
  Write_1602_Cmd(0x38);
  Delay_Nms(5);
  Write_1602_Cmd(0x0c);
  Delay_Nms(5);
  Write_1602_Cmd(0x06);
  Delay_Nms(5);
  Write_1602_Cmd(0x01);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经常自己忘记关闭看门狗
  Init_1602();
  while(1)
  {
    Write_1602_Cmd(0x80)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Write_1602_Data('2');//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