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寄存器说明

楼主:
1.ADC12CTL0 控制寄存器0,各位定义:
bit15~12   bit11~8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SHT1        SHT0       MSC    2.5V   REFON  ADC12 ON  ADC12 TOVIE  ADC12 TVIE   ENC    ADC12 SC
ADC12SC——采样/转换控制位。在不同条件下,ADC12SC的含义如下所示:
--------|---------------------------------------------------------------------
ENC=1,  | SHP=1:  ADC12SC由0变为1启动A/D转换; A/D转换完成后ADC12SC自动复位
ISSH=0  |  SHP=0:  ADC12SC保持高电平采样; ADC12SC复位时启动一次转换
--------|---------------------------------------------------------------------
ENC——转换允许位。
0:ADC12为初始状态,不能启动A/D转换;
1:首次转换由SAMPCON上升沿启动
ADC12TVIE——转换时间溢出中断允许位(当前转换还没完成时,又发生一次采样请求,则会发生转换时间溢出)
0:没发生转换时间溢出
1:发生转换时间溢出
ADC12OVIE——溢出中断允许位(当ADC12MEMx中原有数据还没有读出,而又有新的转换结果数据要写入时,则发生溢出)
0:没发生溢出
1:发生溢出
ADC12ON——ADC12内核控制位
0:关闭ADC12内核
1:打开ADC12内核
REFON——参考电压控制位
0:内部参考电压发生器关闭
1:内部参考电压发生器打开
2.5V——内部参考电压的电压值选择位
0:选择1.5V内部参考电压
1:选择2.5V内部参考电压
MSC——多次采样转换位(CONSEQ<>0表示当前转换模式不是单通道单次转换)
-----------|---------------------------------------------------------------------------------------------
有效条件   | MSC值    含义
SHP=1      |  0       每次转换需要SHI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定时器
CONSEQ<>0  |  1       仅首次转换由SHI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定时器,而后采样转换将在前一次转换完成后立即进行
-----------|---------------------------------------------------------------------------------------------
SHT1、SHT0——采样保持定时器1,采样保持定时器0
分别定义保存在转换结果寄存器ADC12MEM8~ADC12MEM15和ADC12MEM0~ADC12MEM7中的转换采样时序与采样时钟ADC12CLK的关系。采样周期是ADC12CLK周期乘4的整数倍,即:
SHITx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15
n       1   2   4   8  16   24  32  48  64  96  128  192   256
2.ADC12CTL1 转换控制寄存器1(大多数3~15位,只有在ENC=0时才可被修改),各位定义:
bit15~12    bit11~10  bit9  bit8   biy7~5     bit4~3      bit2~1    bit0
CSSTARTADD   SHS        SHP   ISSH   ADC12 DIV   ADC12 SSEL   CONSEQ     ADC12 BUSY
CSSTARTADD——转换存储器地址位。该4位所表示的二进制数0~15分别对应ADC12MEM0~15。可以定义单次转换地址或序列转换的首地址。
SHS——采样触发输入源选择位。
0:ADC12SC
1:Timer_A.OUT1
2:Timer_B.OUT0
3:Timer_B.OUT1
SHP——采样信号(SAMPCON)选择控制位。
0:SAMPCON源自采样触发输入信号
1:SAMPCON源自采样定时器,由采样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定时器
ISSH——采样输入信号方向控制位
0:采样输入信号为同向输入
1:采样输入信号为反向输入
ADC12DIV——ADC12时钟源分频因子选择位。分频因子为该3位二进制数加1
ADC12SSEL——ADC12内核时钟源选择
0:ADC12内部时钟源——ADC12OSC
1:ACLK
2:MCLK
3:SMCLK
CONSEQ——转换模式选择位
0: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1:序列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2: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3: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ADC12BUSY——ADC12忙标志(只用于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在其它转换模式下,该位无效)
0:表示没有活动的操作
1:表示ADC12正处于采样期间、转换期间或序列转换期间
3.ADC12MEM0~ADC12MEM15 转换存储寄存器
该组寄存器均为16位寄存器,用来存放A/D转换结果。中用其中低12位,高4位在读出时为0
4.ADC12MCTLx 转换存储控制寄存器(所有位只有在ENC为低电平时可修改,在POR时各位被复位)
对于每个转换存储器有一个对应的转换存储器控制寄存器,所以在进行CSSTARTADD转换存储器地址位设置的同时,也确定了ADC12MCTLx。该寄存器各位含义如下:
bit7   bit6~4   bit3~0
EOS    SREF      INCH
EOS——序列结束控制位
0:序列没有结束
1:该序列中最后一次转换
SREF——参考电压源选择位
0:Vr+=AVcc,Vr-=AVss
1:Vr+=VREF+,Vr-=AVss
2,3:Vr+=VEREF+,Vr-=AVss
4:Vr+=AVcc,Vr-=VREF-/VEREF-
5:Vr+=VREF+,Vr-=VREF-/VEREF-
6,7:Vr+=VEREF+,Vr-=VREF-/VEREF-
INCH——选择模拟输入通道
0~7:A0~A7
8:VeREF+
9:VREF-/VeREF-
10:片内温度传感器的输出
11~15:(AVCC-AVSS)/2
5.ADC12IFG 中断标志寄存器 为16位,其中中断标志位ADC12IFG.x对应于转换存储寄存器ADC12MEMx。各位含义如下:
bit15   bit14    ......      bit1   bit0
IFG15   IFG14    ......      IFG1   IFG0
ADC12IFG.x置位:转换结束,并且转换结果已经装入转换存储寄存器。
ADC12IFG.x复位:ADC12MEMx被访问。
6.ADC12IE 中断使能寄存器 为16位,对应于ADC12IFG寄存器。各位含义如下:
bit15   bit14    ......     bit1   bit0
IE.15   IE.14    ......     IE.1   IE.0
ADC12IE.x=1:允许相应的中断标志位ADC12IFG.x在置位时发生的中断请求服务。
ADC12IE.x=0:禁止相应的中断标志位ADC12IFG.x在置位时发生的中断请求服务。
7.ADC12IV 中断向量寄存器
ADC12是一个多源中断:有18个中断标志(ADC12IFG.0~ADC12IFG.15与ADC12TOV,ADC12OV),但只有一个中断向量。所以需要设置这18个标志的优先级顺序,按照优先级顺序安排中断标志的响应,高优先级的请求可以中断正在服务的低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