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031开发板评测9:显示图像

楼主:
驱动起来了SPI,就止不住要显摆一下。反正我这个人是这样,虽然是模拟出的SPI。那么我就显示一个吧。

我加了以下的显示函数:
static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
{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x0>>8);
   Lcd_WriteData(x0);
   Lcd_WriteData(x1>>8);
   Lcd_WriteData(x1);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y0>>8);
   Lcd_WriteData(y0);
   Lcd_WriteData(y1>>8);
  Lcd_WriteData(y1);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showimage(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j,k;
        unsigned char picH,picL;

        for(k=0;k<8;k++)
        {
                   for(j=0;j<6;j++)
                {
                        LCD_SetPos(40*j,40*k,40*j+39,40*k+39);
                    for(i=0;i<1600;i++)
                         {
                                picH=*(p+i*2+1);
                                picL=*(p+i*2);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
        }

}

而图片数组为40*40组成的。在STM32中加个const就变成C51中的CODE了。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ww[3200] = { /* 0X00,0X10,0X28,0X00,0X28,0X00,0X01,0X1B,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别看这点程序。也是费了我一番功夫。台上一秒中台下十分钟。
下图为运行结果 :

下一步真得面对硬件驱动了,到底能不能硬起来,且看下贴分解。

网友:
不错奥 直接把工程压缩发出来多好 这么看没什么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