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音箱的频率范围和频率响应

楼主:
     音箱的频率范围是指音响系统能够回放的最低有效回放频率与最高有效回放频率之间的范围;
     音箱的频率响应是指将一个以恒电压输出的音频信号与系统相连接时,音箱产生的声压随频率的变化而发生增大或衰减、相位随频率而发生变化的现象,这种声压和相位与频率的相关联的变化关系(变化量)称为频率响应,单位分贝(dB)。
      音响系统的喇叭频率特性常用分贝刻度的纵坐标表示功率和用对数刻度的横坐标表示频率的频率响应曲线来描述。当声音功率比正常功率低3dB时,这个功率点称为频率响应的高频截止点和低频截止点。高频截止点与低频截止点之间的频率,即为该设备的频率响应;声压与相位滞后随频率变化的曲线分别叫作“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合称“频率特性”。这是考察音箱性能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与音箱的性能和价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分贝值越小说明音箱扬声器的频响曲线越平坦、失真越小、性能越高。如:一音箱频响为60Hz~18kHz+/-3dB。这两个概念有时并不区分,就叫作频响。

网友:
当声音功率比正常功率低3dB时,这个功率点称为频率响应的高频截止点和低频截止点

够扯。
把扬声器测试标准贴出来大家看看,是3db吗?

网友:
一般扬声器产品标注+-3dB是用于表征通频带的平坦性能吧。国标对有效频率范围的要求好像是平均声压级-10dB就可以,这个要求看起来是比较低的吧

网友A:
IEC和欧盟的标注不一样
欧盟调频立体声广播的频率响应为40~15000Hz时十/—2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IEC和欧盟的标注不一样
欧盟调频立体声广播的频率响应为40~15000Hz时十/—2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EC和欧盟的标注不一样
欧盟调频立体声广播的频率响应为40~15000Hz时十/—2dB

这个频率响应,是电信号还是声信号?换句话说,响应的物理量是电功率还是声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响应,是电信号还是声信号?换句话说,响应的物理量是电功率还是声功率?

声功率,dB

网友:
有些怀疑。
什么扬声器?可以做到声压在40~15000Hz时±2dB?
如果是电功率,一点问题也没有,完全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