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没有3.3V5A输出的LDO芯片,输入电压在5V左右

楼主:
请问下有没有3.3V5A输出的LDO芯片,输入电压在5V左右

网友:
我估计没有,功耗太大了。为啥不用DCDC

网友:
压差5-3.3=1.7V,电流5A,那损耗就是1.7x5=8.5W了,这样的LDO可以做电热丝了吧

网友:
老国办有
5A 固定/可调输出线性稳压器
LM1084

网友:
用时要注意散热措施得当

网友:
The LM1084 is a regulator with a maximum dropout of 1.5 V at 5 A of load current.
那么5V输入3.3V输出5A的话,在输入端还要串接一个分压电阻,功率至少要3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