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元器件科普之热保护器的工作原理解析

楼主:
热继电器是用于电动机或其它电气设备、电气线路的过载保护的保护电器。
电动机在实际运行中, 如拖动生产机械进行工作过程中若机械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或电路异常使电动机遇到过载,则电动机转速下降、绕组中的电流将增大,使电动机的绕组温度升高。
若过载电流不大且过载的时间较短, 电动机绕组不超过允许温升,这种过载 是允许的。但若过载时间长, 过载电流大,电动机绕组的温升就会超过允许值,使电动机绕组老化,缩短电动机的使用寿命,严重时甚至会使电动机绕组烧毁。所以,这种过载是电动机不能承受的。热继电器就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原理,在出现电动机不能承受的过载时切断电动机电路,为电动机提供过载保护的保护电器。
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由流入热元件的电流产生热量,使有不同膨胀系数的双金属片发生形变,当形变达到一定距离时,就推动连杆动作,使控制电路断开,从而使接触器失电,主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元件,以其体积小,结构简单、成本低等优点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热继电器能够正常工作的最高的电压值,一般为交流220V, 380V,600V。
额定电流: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主要是指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
额定频率:一般而言,其额定频率按照45~62HZ设计。
整定电流范围:整定电流的范围由本身的特性来决定。它描述的是在一定的电流条件下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电流的平方成反比。
主要用来对异步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他的工作原理是过载电流通过热元件后,使双金属片加热弯曲去推动动作机构来带动触点动作,从而将电动机控制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断电停车,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鉴于双金属片受热弯曲过程中,热量的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热继电器不能用作短路保护,而只能用作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的过载保护。符号为FR,电路符号如右图:
热继电器工作原理
热继电器是一种电气保护元件,它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来推动动作机构使触头闭合或断开的保护电器,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断相保护、电流不平衡保护以及其他电气设备发热状态时的控制。
由电阻丝做成的热元件,其电阻值较小,工作时将它串接在电动机的主电路中,电阻丝所围绕的双金属片是由两片线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压合而成,左端与外壳固定。当热元件中通过的电流超过其额定值而过热时,由于双金属片的上面一层热膨胀系数小, 而下面的大,使双金属片受热后向上弯曲,导致扣板脱扣,扣板在弹簧的拉力下将常闭触点断开。
触点是串接在电动机的控制电路中的,使得控制电路中的接触器的动作线圈断电,从而切断电动机的主电路。
来源:网络,如侵删

网友:
由电阻丝做成的热元件,其电阻值较小,工作时将它串接在电动机的主电路中,电阻丝所围绕的双金属片是由两片线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压合而成,左端与外壳固定。当热元件中通过的电流超过其额定值而过热时,由于双金属片的上面一层热膨胀系数小, 而下面的大,使双金属片受热后向上弯曲,导致扣板脱扣,扣板在弹簧的拉力下将常闭触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