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卡芯片拆坏了,求教大佬该怎么修

楼主:
 今天拆芯片。。一不小心拆坏了,该怎么焊呀大佬们

网友:
没办法修这个

网友A:
芯片真要是坏了可没法修。楼主的照片缺乏细节,也无法判断具体是哪里坏了。

网友:
你这个芯片那里拆坏了,是接线断了还是芯片坏了,芯片坏了是没办法修好。

网友:
去换个吧,免得影响日常生活,这个没法修,太细

网友:
量一下天线是不是断了 天线断了可以修

网友:
拆坏了,天线不会拆坏吧
看着像芯片拆坏了,
建议上图时,给个特写镜头,去掉粉红色纸背景,大家看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真要是坏了可没法修。楼主的照片缺乏细节,也无法判断具体是哪里坏了。

是这样的 ,绿色箭头是在红色箭头对称位置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坏了,天线不会拆坏吧
看着像芯片拆坏了,
建议上图时,给个特写镜头,去掉粉红色纸背景,大家看的清楚

是这样的 ,绿色箭头是在红色箭头对称位置掉下来的

网友:
是这样的 ,绿色箭头是在红色箭头对称位置掉下来的

网友:
图片太不清了……。能不能只拍芯片部分?

网友:
如果线圈线断可以接起来,但是芯片本身有问题,那就废了

网友:
红箭头和绿箭头所指的一体里面集成了卡的芯片电路包含芯片,应该是摔断了,至少是有线路断路
加上芯片太小,不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