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需要提供共3.3V15A的输出

楼主:
使用的是TPS54626芯片输出3.3V5A电流,三个一样的输出端口并在一起总计提供3.3V15A的电流,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
不能简单并联,否则会因输出电压的轻微差异导致工作异常。如果一定要并联,需要在每一路电源的输出回路里串一个均流电阻,但这会造成输出电压下降、纹波增加等问题,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采用电流满足要求的单一电源。

网友:
肯定不行
可以用LM5117,外置NMOS

网友:
并联不太合适,电源一致性要求高,最好用单电源。

网友:
不用TPS54626,LM5117可以
楼主没说供电范围,LM5117属于宽电压输入,可以直接输出3.3V15A

网友:
官网有12V/15A 输出高功率小尺寸同步降压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