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螺线管共振问题

楼主:
想请教您一个交流螺线管的问题,我在测量绕制的螺线管的磁场时发现在高频下会出现共振现象,表现为磁场增加,磁场信号和交流源信号相角反转180°,请问这种共振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感谢

更高频率下磁场的突然降低是由于交流源表的功率限制,可以先不考虑。

网友:
这幅图可能看得更清楚些

网友A:
磁场严格与电流成正比,磁场出现峰值必是电流出现峰值。
电流出现峰值,多半是螺线管电感与绕线的分布电容发生谐振。

网友:
首帖图中纵轴标注为 B(Oe) ,恐有误。磁通密度(磁感应强度)从来没有用过奥斯特作为单位。厘米克秒制中倒是用奥斯特作为磁场强度的单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场严格与电流成正比,磁场出现峰值必是电流出现峰值。
电流出现峰值,多半是螺线管电感与绕线的分布电容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在考虑分布电容的问题,请问分布电容有办法测量吗?或者怎么减小这个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在考虑分布电容的问题,请问分布电容有办法测量吗?或者怎么减小这个电容呢?

测量分布电容,通常采用谐振法,就是用近似电流源驱动线圈,观察在哪个频率上线圈两端电压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在考虑分布电容的问题,请问分布电容有办法测量吗?或者怎么减小这个电容呢?

减小分布电容,主要靠改进线圈的绕法。
对圆筒状多层线圈来说,简单平绕法(从线圈一端绕到另一端,然后第二层从另一端绕回开始处)分布电容是最大的。拉回绕法(从线圈一端绕到另一端,然后把导线拉回到开始处绕第二层)就比较小一点。还可以采用分段绕法,即将线圈分成若干段,每段很窄,绕完一段再绕下一段,每段的形状像个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在考虑分布电容的问题,请问分布电容有办法测量吗?或者怎么减小这个电容呢?

减小分布电容,最终目的是提高谐振频率。
线圈使用磁芯,可以使相同匝数下的电感量增加,当然也可以减小匝数但保持电感量不变。减小匝数也可以减小分布电容。这样就提高了谐振频率。

网友C:
减小线圈分布电容的最佳绕法是分段蜂巢绕法,这算是极致手段了,但需要蜂巢绕线机,手工绕的话会非常困难,还是找厂家定制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减小线圈分布电容的最佳绕法是分段蜂巢绕法,这算是极致手段了,但需要蜂巢绕线机,手工绕的话会非常困难, ...

谢谢前辈,请问您有比较靠谱的厂家推荐吗?我们是科研单位,每次绕制不会太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小分布电容,最终目的是提高谐振频率。
线圈使用磁芯,可以使相同匝数下的电感量增加,当然也可以减小 ...

感谢前辈的指点,我会按照您的办法试一试,有结果再告诉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请问您有比较靠谱的厂家推荐吗?我们是科研单位,每次绕制不会太多,谢谢!

在网上搜吧,不过量不大厂家愿不愿接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