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PWM与ADC问题

楼主:
小白  第一次用TI 的CC3200  WIFI模块,使用中遇到了问题,请教大神指导。1、CC3200SDK1.3.0  example/PWM例程, 默认代码使用正常。

修改PWM分频后,周期不准、占空比不接近一半。PWM分频越高,占空比越不对。查了资料计数器16bit与寄存器24bit不知道怎么比较的,是否还要改别的地方。
2、CC3200SDK1.3.0  example/ADC例程,使用测出的值偏大。

稍微改动了下,加了单步调试断电。模拟电压是95mV,测出来有500多mV。模拟电压变大,测出的电压也变大,但是值不对。

网友:
不加单步断电时,实际值和你采集到的电压值是一样的吗,如果也不一样,就说明你用程序不对的,如果一样,就说明,你加入的程序有问题了,你得对照着这款芯片的手册上的寄存器配置,好好检查你加入的程序了。写这类程序没办法的,只能自己慢慢找了,都是知道类的,问题的。

网友:
对照着这款芯片的手册上的寄存器配置,一般是这里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