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零件是什么,找了好多人看不出来。

楼主:
这个是我的一台机器上的电路板进水了,集成块的引脚被腐蚀了,但是我不认识这个东西,求助各位!
特别感谢!

屏幕快照 2018-11-07

屏幕快照 2018-11-07

网友:
512 bit 64b x8 Serial Access TIMEKEEPER SRAM

RTEMS

网友:
M41T56

RTEMS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具有57字节的NVRAM的串行实时时钟
M41T56

网友A:
两位高手都确定了,那就应该没问题啦。

网友:
512 bit 64b x8 Serial Access TIMEKEEPER SRAM,这是PDF上的说明。

网友B:
把锈蚀处小心的刮干净,镀锡焊好就是。即使管脚基本上锈断,只要管脚封装处还能露出金属,就可以修复。当然,封装太小会很难操作,但维修备件若非大量使用的通用型号可未必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2 bit 64b x8 Serial Access TIMEKEEPER SRA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具有57字节的NVRAM的串行实时时钟
M41T56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位高手都确定了,那就应该没问题啦。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2 bit 64b x8 Serial Access TIMEKEEPER SRAM,这是PDF上的说明。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把锈蚀处小心的刮干净,镀锡焊好就是。即使管脚基本上锈断,只要管脚封装处还能露出金属,就可以修复。当然 ...

已经都看不见引脚了,估计以我的水平时修复不了了。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都看不见引脚了,估计以我的水平时修复不了了。非常感谢回复!

可以尝试用刀刻开引脚封装处,当然,这极不容易操作。

网友A:
卸载元件真的不容易啊,看引脚更难了,这个需要高手来操作的,一般焊接部的同事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G: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真是太棒了!

已经买了新的换上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元件真的不容易啊,看引脚更难了,这个需要高手来操作的,一般焊接部的同事还是比较厉害的。

原件太小,没有经验肯定搞不定的

网友:
引脚为什么会被腐蚀,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