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IDE的使用问题

楼主:
MPLAB X IDE里面,switch语句在case后面不能使用变量吗
switch(Displacement[5])
    {
        case Displacement[0]:
            Run_Section = 0;//加加速段
        break;

像上面这样,报错如下
Interrupt.c:297:9: error: case label does not reduce to an integer constant
         case Displacement[0]:
我记得有些编译器都可以这样用的呀,MPLAB不允许这样吗

网友:
case 后面跟变量不行吧,跟逻辑条件是可以的.

网友:
印象中case是不可以用变量,只能用整形数进行判断,这样编译器可以产生高效的优化代码,否则不如直接用 if-else了。

网友A:
不过在keil里可以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在keil里可以这么干

上keil图和代码。

网友:
请问学习mplab x ide 有没有专业书籍,讲解x ide 全面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