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测--光MOS开关内阻大小验证

楼主:
      收到TLP3547开发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出差的原因及安捷伦B2902A SMU一直未能正常收到
本来希望通过SMU更好的进行量测,结果只能使用现在的条件进行测量

测试设备:

固纬台式电源 PSM-3004  1台
是德6位半万用表  KS34401A  2台ITECH艾德克斯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 IT8512A 1台

TLP3547引脚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
a.输入:
1-2脚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b.输出:
应用比较自由,可分别把7-8脚和5-6当作一个P-MOS使用或者5-8脚看作一个开关使用

手册标称的正向导通电流和压降如下
正向导通电流:

从手册可以看出正向导通电流典型值为5mA
经过实测电流如下:

测试条件:
在开发板的输入脚正向加入如上图中的5V直流稳压电源,在电源和开发板的输入端串入电流表
经过测试,在提供5V的输入供电情况下电流为2.312mA

反向漏电流测试
手册中标称的参数

IR最大为10uA
通过实验把输入5V电压反接串入电流表测量如下

用DMM测量电流为0-0.1uA跳动,由于DMM的限制跳动是仪器仪表造成的,
实际值应该比它更小,有条件的可用SMU进行测量

光电压极管正向压降测试

根据手册中显示Vf约为1.5-1.8之间,通过万用表直接量测器件的2-3脚
测量值为1.515V(IF=2mA,输入5V的条件下)

输出MOS导通电阻验证测量验证
接线方法
按A的进行量测

输入:
按图中所示接入5V的直流电源
输出:
DC5V 正极->TLP3547 5-8 switch->DMM 电流档-> E-Load-> DC5V 负极

测量过程
1.输出按上图所示接入回路,输入不通电如图中所示电线断开

电流表无电流显示,说明输出的光MOS开关完全断开,漏电流无法被DMM识别

2.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10mA

实测电流:9.3778mA
光MOS 5-8脚电压降:0.677mV
导通电阻计算:Ron=0.677mV/9.3778mA=72.19mR

3.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20mA

实测电流:19.409mA
光MOS 5-8脚电压降:1.337mV
导通电阻计算:Ron=1.337mV/19.409mA=68.89mR

4.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50mA

实测电流:49.454mA
光MOS 5-8脚电压降:3.411mV
导通电阻计算:Ron=3.411mV/49.454mA=68.85mR

5.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100mA

实测电流:99.316mA
光MOS 5-8脚电压降:6.859mV
导通电阻计算:Ron=6.859mV/99.316mA=69.06mR

6.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200mA

实测电流:199.39mA
光MOS 5-8脚电压降:13.779mV
导通电阻计算:Ron=13.779mV/199.39mA=69.11mR

7.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500mA

实测电流:499.80mA
光MOS 5-8脚电压降:34.585mV
导通电阻计算:Ron=34.585mV/499.80mA=69.20mR

8.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1A

实测电流:1.0003A
光MOS 5-8脚电压降:69.652mV
导通电阻计算:Ron=69.652mV/1.0003A=69.63mR

9.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1.5A

实测电流:1.5001A
光MOS 5-8脚电压降:106.192mV
导通电阻计算:Ron=106.192mV/1.5001A=70.79mR

10.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2A

实测电流:2.0009A
光MOS 5-8脚电压降:144.91mV
导通电阻计算:Ron=144.91mV/2.0009A=72.42mR

11.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2.5A

实测电流:2.5011A
光MOS 5-8脚电压降:180.17mV
导通电阻计算:Ron=180.17mV/2.5011A=72.04mR

12.给输入供电,设置输出恒定电流2.9A

实测电流:2.9012A
光MOS 5-8脚电压降:210.26mV
导通电阻计算:Ron=210.26mV/2.9012A=72.47mR

13.其它条件下的电流
受DMM的3A条件和开发板直接使用端子连接限制,所以无法做更详细的验证

14.测量总结
a.测量结果总结如下:

电流从10mA-2.9A变化,光MOS的通阻基本上在68-72mR之间变化,随着电流的增加
内阻有小许的增大
b.转化为曲线图后如下:

对比手册

受限于实验的测试条件的限制测量与手册有所不同,但已能满足使用条件

对于本次测评的光耦,建议如下:
1.体积有点偏大,如能改进优化体积更好
2.5A的最大电流可以满足常规应用
3.价格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o( ̄▽ ̄)d

网友:
图文并茂,测试非常严谨,光耦接线居然用上热缩管,看来楼主是个认真仔细之人,赞!!!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好贴!对楼主的仰慕之情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测试很仔细,测试很专业,实在是佩服佩服。

另外测试图之前加一个测试电路的原理图,个人感觉更加完美。

最近想搞搞光耦(型号是EL816),非常愿意与楼主交流测试方面的事情,请不吝赐教!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