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裸机调用百度语音识别接口和合成接口的部分代码实现

楼主:
stm32单片机裸机调用百度语音识别接口和合成接口的部分代码实现,---作者:阮丁远(版权所有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net2uizoo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先介绍个要用到的函数:lwip 下 WebClient或者说http cilent的实现:

int8_t WebClient(const char *url, const char *post, uint8_t **pageBuf,uint8_t is_upload_wav,uint32_t wav_len1)

{

         uint32_t i;

  uint8_t server_addr[200];//这2个放在局部变量里,防止多线程冲突:

     uint8_t web_addr[1200];//有的tts的二次url编码后的请求长度很长,所以这个大点

ip_addr_t server_ip;

uint8_t ishttps;

   uint16_t start_char_i;

    uint16_t start_len1;

  uint32_t ret_lens;

         err_t err ;

   uint32_t  j, k;

   uint32_t head_and_wav_len1;

    struct netconn *conn = NULL;

    struct netbuf *inBuf = NULL;

    struct pbuf *q;

    char *request = NULL;

    uint32_t recvPos = 0;

    uint8_t *recvBuf;

    err_t err_msg;

  24.     while(wifi_88w8801_sta.ip_addr.addr == 0x00)

  25.     {

  26.         return HTTP_ROUTE_NOT_FOUND;

  27.     }

   if(strncasecmp((const char *)url, "http://", 7) == 0||strncasecmp((const char *)url, "https://", 8) == 0)                 /* 只处理http协议 */

    {

                 if(strncasecmp((const char *)url, "http://", 7) == 0){

                         ishttps=0;

                         start_char_i=4;

                         start_len1=7;

                 }

                 if(strncasecmp((const char *)url, "https://", 8) == 0){

                         ishttps=1;

                         start_char_i=5;

                         start_len1=8;

                 }

                 if(ishttps==0){

                          ////改为全局变量式,可以防止内存泄露:

        //server_addr = pvPortMalloc2 strlen(url) - 7);

                 }else{

                          ////改为全局变量式,可以防止内存泄露:

        //server_addr = pvPortMalloc2 strlen(url) - 8);

                 }

                 ////改为全局变量式,可以防止内存泄露:

//        if(server_addr == NULL) {

//

//                          printf("HTTP_OUT_OF_RAM in malloc server_addr");

//

//                          return HTTP_OUT_OF_RAM;

//

//

//                  }

  70.   printf("proceess 1\r\n");

                 /* 1)提取服务器部分 */

        for(i = start_char_i; url[i]; ++i)

        {

            if (url[i] == ':' && url[i + 1] == '/' && url[i + 2] == '/')

            {

                for (i = i + 3, j = 0; url[i] > 32 && url[i] < 127 && url[i] != '/'; //32-127间的ascII码的字符

                        ++i, ++j)

                {

                    server_addr[j] = url[i];

                    if (url[i] == '@') /* 服务器基础认证符号,我们做不了,遇到就错误. */

                    {

                        return HTTP_AUTH_NOT_SUPPORT;

                    }

                }

                server_addr[j] = '\0';

  86.

  87.                                                   ////改为全局变量式,可以防止内存泄露:

  88.                 //web_addr = pvPortMalloc2 strlen(url) - start_len1 - strlen((const char *)server_addr));

  89.                 //if(web_addr == NULL) return HTTP_OUT_OF_RAM;

  90.                 for (k = start_len1 + j; k < (strlen(url)); k++) /* 后半部分提取 */

  91.                 {

  92.                     web_addr[k - start_len1 - j] = url[k];

  93.                 }

  94.                 web_addr[k - start_len1 - j] = '\0';

                while (--j)

                {

                    if (server_addr[j] == ':')//??过滤端口号?

                    {

                        server_addr[j] = '\0';

                    }

                }

            }

  103.         }

        if(strlen((const char *)server_addr) < 2) /* 最短网址3.cn */

        {

                     printf("HTTP_SERVER_ADDR_ERROR\r\n");

                     printf(server_addr);

                                   ////改为全局变量式,可以防止内存泄露:

                                //vPortFree2 server_addr);

                                   ////改为全局变量式,可以防止内存泄露:

          //  if(web_addr == NULL) {vPortFree2 web_addr); }

                                /* 这么短,还不一定提取到了这个. */

            return HTTP_SERVER_ADDR_ERROR;

        }

                  printf("\r\nweb host:");

                  printf(server_addr);

        /* 2)查询IP */

         netconn_gethostbyname((const char *)server_addr, &server_ip);

//

//                  server_ip.addr=0;

//                  err =  dns_gethostbyname((const char *)server_addr, &server_ip,dns_foundB , NULL);//dns_foundB

//  if (err == ERR_OK)

//  {

//    printf("In cache! IP: %s\n", ipaddr_ntoa(&server_ip));

//  }

//

//

//                  while(server_ip.addr==0){

//

//

//                  }

//

                           printf("get a IP: %s\n", ipaddr_ntoa(&server_ip));

                        if(is_upload_wav==1){

        /* 3)构造访问头 */

        request = pvPortMalloc2( strlen(url) + wav_len1+1024); /* 头所需内存大小. */

                        }else if(is_upload_wav==0){

                                  request = pvPortMalloc2( strlen(url) + 1024); /* 头所需内存大小. */

                        }else if(is_upload_wav==2){

                                  request = pvPortMalloc2( strlen(url) + 1024); /* 头所需内存大小. */

                        }

        if(request == NULL)

                          {

                  printf("HTTP_OUT_OF_RAM in request Malloc.");

                  return HTTP_OUT_OF_RAM;

                          }

                        if(is_upload_wav==1){

          #if upload_Wav0_or_pcm1 ==0

         sprintf(request, "POST %s HTTP/1.0\r\nHost: %s\r\nUser-Agent: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6.1; en-us) AppleWebKit/534.50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5.1 Safari/534.50\r\nContent-Length: %d\r\nContent-Type: audio/wav;rate=8000\r\n\r\n", web_addr, server_addr, wav_len1);

          #endif

          #if upload_Wav0_or_pcm1 ==1

         sprintf(request, "POST %s HTTP/1.0\r\nHost: %s\r\nUser-Agent: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6.1; en-us) AppleWebKit/534.50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5.1 Safari/534.50\r\nContent-Length: %d\r\nContent-Type: audio/pcm;rate=8000\r\n\r\n", web_addr, server_addr, wav_len1);

          #endif

                                head_and_wav_len1=strlen(request)+wav_len1;

                                memcpy( &request[strlen(request)],post,wav_len1);

                        }else if(is_upload_wav==0){

                                          if(post != NULL){

                                                        sprintf(request, "POST %s HTTP/1.0\r\nHost: %s\r\nUser-Agent: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6.1; en-us) AppleWebKit/534.50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5.1 Safari/534.50\r\nContent-Length: %d\r\n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r\n\r\n%s", web_addr, server_addr, strlen(post), post);

                                                 // printf( "POST %s HTTP/1.0\r\nHost: %s\r\nUser-Agent: Mozilla/5.0 (lwip;STM32) TaterLi\r\nContent-Length: %d\r\n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r\n\r\n%s", web_addr, server_addr, strlen(post), post);

                                          }else{

                                                        sprintf(request, "GET %s HTTP/1.0\r\nHost: %s\r\nUser-Agent: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6.1; en-us) AppleWebKit/534.50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5.1 Safari/534.50\r\n\r\n", web_addr, server_addr);

                                          }

            }else if(is_upload_wav==2){

                                 sprintf(request, "GET %s HTTP/1.0\r\nHost: %s\r\nUser-Agent:Mozilla/5.0 (Windows; U; Windows NT 6.1; en-us) AppleWebKit/534.50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5.1 Safari/534.50\r\n\r\n", web_addr, server_addr);

                                          MP3_return_data_len=0;

                 }

                  //vPortFree2 (server_addr);

        if(web_addr != NULL)

        {

            /* 万一没提取到,就是NULL,如果是NULL,那么也不用继续了. */

                                   ////改为全局变量式,可以防止内存泄露:

            //vPortFree2 web_addr);

        }

        else

        {

            vPortFree2 (request);

                           printf("HTTP_NOT_VALID_ADDR");

            return HTTP_NOT_VALID_ADDR;

        }

        /* 4)开始访问 */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err_msg = netconn_connect(conn, &server_ip, 80); /* 目前也只能支持80端口,比较常用,不考虑特殊情况. */

        if (err_msg == ERR_OK)

        {

                            //  struct netbuf *inBuf_g = NULL;

                        if(is_upload_wav==1){

            netconn_write(conn, request, head_and_wav_len1, NETCONN_COPY);

                        }else if(is_upload_wav==0){

                           netconn_write(conn, request, strlen((char *)request), NETCONN_COPY);

                        }else if(is_upload_wav==2){

                                  netconn_write(conn, request, strlen((char *)request), NETCONN_COPY);

                        }

            vPortFree2 (request);

            conn->recv_timeout = 15000;//15s

            recvPos = 0;

                        if(is_upload_wav==2){

                                u32 offsetptr;

          void *data;

          u16_t len;

  282.                recvPos = 0;

            ret_lens=0;

                                offsetptr=0;

            while(1)

                                {

                                        err=netconn_recv(conn, &inBuf);

                                        if(inBuf==NULL){

                                                break;

                                        }

                                do

            {

              netbuf_data(inBuf, &data, &len);

                                        memcpy(MP3_return_data+ret_lens,data,len);

                                                 ret_lens+=len;

            }

            while (netbuf_next(inBuf) >= 0);

  307.

  308.                                          printf("ret_lens=%d\r\n",ret_lens);

  309.                                      netbuf_delete(inBuf);

  310.             }

  311.             // printf (MP3_return_data);

            netconn_close(conn);

            netconn_delete(conn);

           // netbuf_delete(inBuf);

            /* 5)分析数据(分析HTTP头,暂时不打算支持301之类的)        */

            for(i = 0; MP3_return_data[i]; ++i)

            {

                if (MP3_return_data[i] == '2' && MP3_return_data[i + 1] == '0' && MP3_return_data[i + 2] == '0')

                {

                    /* 证明200 OK */

                    for(; MP3_return_data[i]!='\0'; ++i)

                    {

                        /* 响应头的结束也是两个回车 */

                        if(MP3_return_data[i] == '\r' && MP3_return_data[i + 1] == '\n' && MP3_return_data[i + 2] == '\r' && MP3_return_data[i + 3] == '\n')

                        {

                            /* 6)复制正文内容 */

                            i += 4;

                            k = ret_lens - i;

                            if(k == 0) return HTTP_NO_CONTENT;

                                                                         MP3_return_data_len=k;

                                                                         MP3_return_data_start_offset=i;

                                                                                printf("MP3_return_data_len=%d\r\n",MP3_return_data_len);

                                                                                //printf(MP3_return_data);

                            return HTTP_OK;

                        }

                    }

                }

            }

                        }else{

          void *data;

          u16_t len;

                           u32 offsetptr;

                recvBuf = pvPortMalloc2( 1024*1024);

                                            recvPos = 0;

            ret_lens=0;

                                offsetptr=0;

            while(1)

                                {

                                                        netconn_recv(conn, &inBuf);

                                                        if(inBuf==NULL){

                                                                break;

                                                        }

                                                        do

                                                        {

                                                          netbuf_data(inBuf, &data, &len);

                                                                memcpy(recvBuf+ret_lens,data,len);

                                                                         ret_lens+=len;

                                                        }

                                                        while (netbuf_next(inBuf) >= 0);

                                                        recvBuf[ret_lens]='\0';

                                                                        netbuf_delete(inBuf);

            }

            netconn_close(conn);

            netconn_delete(conn);

//            if(err_msg != ERR_OK) {

//

//                                         printf("HTTP_OUT_OF_RAM in err_msg != ERR_OK");

//

//                                        return HTTP_OUT_OF_RAM;

//

//

//

//                                }

            /* 5)分析数据(分析HTTP头,暂时不打算支持301之类的)        */

            for(i = 0; recvBuf[i]; ++i)

            {

                if (recvBuf[i] == '2' && recvBuf[i + 1] == '0' && recvBuf[i + 2] == '0')

                {

                    /* 证明200 OK */

                    for(; recvBuf[i]!='\0'; ++i)

                    {

                        /* 响应头的结束也是两个回车 */

                        if(recvBuf[i] == '\r' && recvBuf[i + 1] == '\n' && recvBuf[i + 2] == '\r' && recvBuf[i + 3] == '\n')

                        {

                            /* 6)复制正文内容 */

                            i += 4;

                            k = ret_lens - i;

                            if(k == 0) return HTTP_NO_CONTENT;

                            *pageBuf = pvPortMalloc2 (k);

                            if(*pageBuf == NULL)

                            {

                                vPortFree2 (recvBuf);

                                                                                          printf("HTTP_OUT_OF_RAM in malloc pageBuf");

                                return HTTP_OUT_OF_RAM;

                            }

                                                                         memset((char *)*pageBuf,0,k);

                            memcpy((char *)*pageBuf, (const char *)recvBuf + i, k); /* 用HTTP1.0是没http chunked response的.方便处理,否则还要分段接收网页,大的网页反正MCU也接不下. */

                            vPortFree2  (recvBuf);

                                                                         ((char *)*pageBuf)[k]='\0';

                            return HTTP_OK;

                        }

                    }

                }

            }

                                printf("NOY_HTTP_OK:");

                                printf(recvBuf);

  472.             if(recvBuf != NULL)        {vPortFree2 (recvBuf);}

                         }

            return HTTP_NOT_200OK;

        }

        else

        {

            vPortFree2 (request);

                           printf("HTTP_SERVER_REFUSE");

            return HTTP_SERVER_REFUSE;

        }

    }

    else

    {

                 printf("HTTPS_NOT_SUPPORT");

        return HTTPS_NOT_SUPPORT;

    }

}

上面这个实现了单片机调用网站地址并返回网页内容,下面就用这个函数具体调用百度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dev_pid=1536&cuid=%s&token=%s 接口,

哈,只能展示这么多,

void process_asr(){

        int err = HTTP_OK;
          uint16_t  ret_code1;

                                        // printf("start ASR...");

                                //------------------------------------------------------------------------------------

                                 reflsh_token(0);

                                        memset(urlgg,'\0',urlchar_maxlen);

                                          //dev_pid=1536是普通话,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dev_pid=1936是远场普通话
                                         sprintf(urlgg,"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dev_pid=1536&cuid=%s&token=%s",cuid,g_access_token);

                                                 err = WebClient(urlgg, reco_temp_ram, &abuf,1,reco_temp_ram_len);

                                                 if(abuf != NULL && err == HTTP_OK)

网友:
是不是只有百度语音识别接口是开放的??最近看好几个人弄得都是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