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
AVR单片机是否支持中断嵌套,如何开启中断嵌套,AVR的中断嵌套是否默认开启???AVR 高优先级中断一定能打断低优先级任务吗???

希望各位AVR专家帮忙回复一下!

网友:
AVR单片机的中断嵌套很简单,中断响应后硬件会自动禁用全局中断从而无法再响应其它中断也就禁用了中断嵌套,要打开中断嵌套很简单只需在中断函数中调用sei()重新打开全局中断即可。另外AVR单片机的中断优先级根据中断向量的前后优先级依次递减且不可修改。

网友:
所有具有多中断机制的MCU一定支持中断嵌套且原理和用法亦完全相同,与具体平台和型号无关。中断嵌套无需开启,只要使能了两个或以上个中断(有些MCU还需要开启“总中断使能”),那么高优先级中断发生时会必然中断低优先级中断。如果不想低优先级中断被中断,那么必须在其响应程序里先关闭其它高优先级中断。